笔记本电脑shift键默认按下

楼主(2021-12-06):
有三台笔记本(两台联想,一台华硕)的shift键默认是按下的,点击文件或者桌面图标一下就是好几个连在一起,试过开启屏幕键盘和恢复默认BIOS都行不通,拆掉笔记本键盘插上外接的USB键盘也有shift默认按下的情况,初次推断应该不是键盘问题,重装系统也不行,哪位大佬解决过类似的问题呀?求助求助!!!!!

网友A:
你用鼠标按下吗 用什么方法锁定你需要的文件 你用了点击 不是鼠标才有点击吗 如果键盘不是用回车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用鼠标按下吗

什么意思?

网友:
没遇到过这种情况,,以前有换屏会影响按键的,,,

网友B:
查看键盘口到EC之间的线路阻值,和电压

网友C:
拆掉键盘排线  外置键盘来排除是键盘问题还是主板电路问题

网友C:
键盘排线接口打值查相关电路和EC

网友D:
重点检查EC,不像是开路,有点像EC坏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重点检查EC,不像是开路,有点像EC坏了

好的,我去试试,谢谢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查看键盘口到EC之间的线路阻值,和电压

好的,谢谢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拆掉键盘排线  外置键盘来排除是键盘问题还是主板电路问题

拔掉笔记本键盘,插上外接键盘问题依旧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键盘排线接口打值查相关电路和EC

知道了,谢谢

网友:
三台都这样。,,重装也不行?传染了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