带电吹下FLASH ROM,不触发。

楼主(2021-12-06):
带电吹下FLASH ROM,不触发。
没有拆解本本取下主板,关键还忘记断开电池。
吹了BIOS,备份了。

重刷备份BIOS,不触发。19V 3V 5V 都正常。
OZ8153 1、6脚 稳压开启ONLDO没有电压,
请教带电吹BIOS,FLASH ROM会不会坏掉。

网友A:
带电把BIOS吹下来了,这其间可能会上镊子,可能会把电路弄短路了呢

网友:
会的,高温会造成元器件阻值降低,从而造成BIOS数据丢失,我都遇到好几次了,所以一定要检查是否断电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带电把BIOS吹下来了,这其间可能会上镊子,可能会把电路弄短路了呢

可能会短路,与带电无关?

网友:
这样的错误不应该啊

网友:
重写BIOS,亮机。编程未校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