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MACBOOK]
a1466升级内存失败

楼主(2021-12-06):
升级内存颗粒,装上可以用,用几天进系统自动关机,我加焊下不行了,把原来的颗粒装上用着用着黑屏有背光,风扇声音大,然后自动关机,加焊下又不行了

网友:
看下是不是其他元器件有吹掉的现象

网友:
感觉跟颗粒无关吧

网友:
应该是其他的问题,跟升级内存无关

网友:
你是换的拆机的颗粒还是全新的? 如果说焊上能正常点亮就应该就不是内存颗粒引起的问题,分析一下其他的原因!

网友:
加内存的话,买一根现成的内存条才多少钱,愿意承担风险的话,去某宝某鱼也行,自己这么焊这种高频IC的话真有难度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