浅谈联想L450不充电故障,单电池正常

楼主(2021-12-06):
今日客户送来联想L450说是不充电,使用电池的话功能正常,电池也自己换过,插电测试发现有20多电流安装电池后也确实没有充电的动作,先还是要换自己的电池测试下,用自己的电池发现有600毫安的电流,而我的电池不是满电状态怎么说也得个1A以上的充电电流,确定为主板问题。拟进行拆机:再次测试,发现确实单电池正常使用,

给客户进行报价还是测量主板,充电异常还是要先测试公共点电压是否正常。测量发现20V只有19.4V,看来可以判断故障范围了。

基本就是保护隔离没有完全工作,才造成后级异常。把排查重点放在这两个保护隔离管上

先测量第一个管PQ20的S极导通电压为20.2V和电源的电压一致。
再测量控制信号也为20.2V正常。

再测量PQ21的控制极20.6V有一点点偏低,

电压测量完成进行断电,想着再测试一次,拔下插头再次上电,我去!!5A大电流了!不会是主板公共点大短路了吧?再次断电测量公共点阻值600多也没短路,
插上电池开机还是正常,再查适配器电流又是600毫安不短路了,想到这个月已经修理了不下4台保护隔离管击穿的了,故障也是为电池正常,插适配器就短路,
看来这个也是保护隔离击穿没得跑了!

那就测量保护隔离管阻值是否正常了。先测PQ21的反向阻值无穷大,正向阻值560算是正常,为了准确进行拆卸测量,此保护隔离管都为N沟道管,高电平导通,正反向和控制极表笔给正电压,工作导通正常,反电压工作截止也正常,那就测量另一个PQ20吧!

在主板上进行测量发现阻值为零,也双向导通,这个管坏了没跑了,那就拆掉进行更换吧,拆掉后又测量了一遍,发现还是双向导通控制机不受控制。

那就找料板进行更换吧!P沟道的主板用的少一点,N沟道的可是一抓一大把,随便找个料板进行拆件,代补。补好后进行插电测试,直接测量公共点电压是否正常,测量公共点电压升到了20.3V和适配器电压一致了。

进行大概的拼装,装电池进行测试,插电电流完美上升1.67A而且还在稳步进行上升。

进PE进行充电测试。也已经显示为电源以接通正在充电了,为了避免假充现象,还是测量一下充电管的控制电压是否正常吧。

测量发现也有14,3V的控制电压了,看来确定真的充上了。

总结:最近这一个月不知为何接到的好几个联想E系列的本本,都是出现了无法充电,插适配器电流跳表的现象,也不知是不是这一年生产的产品,保护隔离管材质都有点劣质造成的?
反正你材料劣质不劣质我也不管了,只管自己有钱挣就可以了。客户的电池也已经饿的没有一点电了,后续开机关机进行充电测试电池还没彻底报废,充电还可以完美充满。到此结束了此机器的维修。
再有单插电池正常使用适配器使用不正常的机型,以后还是直接搞保护隔离的俩管子吧。省事!

网友(2023-07-23):
技术不错!感谢分享!学习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