NCP302045的BOOT脚和PHASE脚之间3R9电阻烧

楼主(2021-12-07):
公共点短路,查到CPU_B+短路了,CPU的供电采用的是NCP302045这种复合管,仔细观察发现其中一个NCP302045的BOOT脚(5脚)和PHASE脚(7脚)之间3R9电阻(PRI06)烧断了。这种新型复合管第一次碰到,不知道这个电阻烧了是不是管子也坏了?

网友A:
BOOT的保险都烧了基本上下管主控都得换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BOOT的保险都烧了基本上下管主控都得换

这个是不是只更换这一个ncp302045就行了?

网友:
复合的就换一个就行了

网友A:
如果不集成分控的话就必须主控场馆一起换,不然换多少烧多少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如果不集成分控的话就必须主控场馆一起换,不然换多少烧多少

麻烦再请教一下:
1、这个NCP302045我已经更换了,那个电阻原来是0603的3R9,目前只有0402规格的3R9更换了会有问题吗?

2、担心这个供电电路还有问题烧坏CPU,需要拆除CPU供电的电感通电试机吗(+VCC_CORE电感四个,+VCCGT电感一个,+VCCSA电感一个)?

网友:
复合的就换一个就行啊。。。。

网友B:
管子一坏cpu基本带走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管子一坏cpu基本带走了

更换了那个3R9电阻和复合管,拆除CPU供电的电感(+VCC_CORE电感四个,+VCCGT电感一个,+VCCSA电感一个)测量电感上端的输出电压正常,电感下端电阻有3点几欧,再焊回电感却还是短路。接下来就不知道哪里的问题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