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440S的简单维修

楼主(2021-12-07):
新人第一次发帖。
T440S不开机,待机0.001不过保护隔离。拔双电池小电池无果,拆板直接测量保险F5发现不导通,换F5换EC,亮机修复,维修结束。
新人接连修到两台一样的问题,所以说会不会是通病?

网友:
修的少   坐等修过的答复

网友:
两台已经可以断定是通病了

网友:
修不好也没事,这主板才200

网友:
还完保险还要还EC??EC有问题?

网友:
EC也挂了?

网友:
关于EC,换F5之后通电电流直接起来了,然后第一台EC直接冒烟了,赶紧换了。第二台EC虽然没有冒烟,但是有了第一次我还是伸手摸了摸,很烫也换了。

网友:
高手呀  这可看不出来是新手再修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