希沃OPS无开机键,怎么解决?

楼主(2021-12-07):
手里有一个希沃的MT11的主机,大屏已坏,想着把主机利用一下。但是发现板子上有开机键,但是不起作用,查了一下,得用IT8772E引脚开机,可是不知道怎么搞,大神给指点一下。

网友A:
希沃有专门维修用的转接板 intel80pin 转接把学名OPS-C 国际通用型OPS转接板 OPS子卡 INTEL标准80PIN JAE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希沃有专门维修用的转接板 intel80pin 转接把学名OPS-C 国际通用型OPS转接板 OPS子卡 INTEL标准80PIN JAE

不用转接板可以开机吗?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不用转接板可以开机吗?

可以 如果你的ops 可以直接19或24v 供电的话  主板有预留 按钮焊点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可以 如果你的ops 可以直接19或24v 供电的话  主板有预留 按钮焊点

主板上有这个焊点,可是短接后无法开机。

网友C:
这种是一插电直接使用的机器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这种是一插电直接使用的机器吧

不是,是希沃的教学一体机,插到大屏的后面,前面有开机按钮。

网友:
可以通过开机按钮后面线路找到开关接口吗?

网友:
应该不是直通的,主机和大屏是80针接口相连。

网友:
接口接全了才能开机

网友D:
不用转接板可以开机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不用转接板可以开机

怎么开机呢,不吝赐教。大神指点一下。

网友:
楼主可以联系我13689473039,改独立供电

网友(2022-05-12):
楼主研究出来了没?其实不复杂.就飞线可以解决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