谁说苹果手机只能换原装电池?更换第三方电池不弹窗大揭秘

楼主(2021-12-07):
谁说苹果手机只能换原装电池?更换第三方电池不弹窗大揭秘

  手机使用久了,电池老化越来越不耐用了,耗电特别快,一日三充有时都不够用!但苹果手机电池健康度低于80%是需要更换电池的。但是,从iPhoneXR以上机型,在更换电池后开机会弹窗提示非正品原装电池,而解决这个弹窗问题到官方售后需要很高的费用。不想花高额的费用,又想把弹窗问题解决,我们该怎么办呢?

 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下iPhone11 Pro max更换加密电池,不弹窗显示健康度的解决方法。

如何判断是否需要更换电池?低于80%到底该不该换呢?

  手机经常耗电快,使用时间久,不正确的充电方式,都可以导致电池的老化或损坏。

  苹果手机采用的是锂离子电池,完全充放电500次左右后基本就无法满足苹果手机使用了。再者苹果手机电池容量小一直被广大果粉们诟病,尤其是每天要充电2次~3次的重度用户,用不了8~9个月就需要更换电池。

  最重要的一点是,手机电池是易耗品,设计寿命一般不超过3年,在长时间的充电循环后,增加了电池鼓包几率,为了续航时间长、性能高,也为了安全起见,当手机电池最大容量达到或低于80%时,更换电池是必要的。

电池健康度的查看方法:

  设置——电池——电池健康——最大容量,就可以看到电池的的健康度了。

  当更换过电池后,手机开机就会有一个15天的弹窗提示,“无法验证次iPhone电池是正品Apple电池。此电池的健康信息不可用。”不过15天之后弹窗就会自动消失。而且在电池健康——显示“维修”。解决这个问题,我们只需要把原电池上的保护小板,更换到新电池上。

  如果大家自己更换电池的话,建议可以更换拒保拆电池。市面上的原装电池有3种:第一种是官方跑诊断的电池;第二种就是拒保机拆的电池,也是官方售后给换的,只不过换到别的机器上,自己是不能跑诊断的,因为需要售后的许可。第三种就是从某厂里面流放出来的纯原装的电池,但这种电池必须是两年以后才能流放。

iPhone11 Pro max更换加密电池的方法/注意事项:

  (1)在拆手机屏幕时,在屏幕和后盖的缝隙可以滴入酒精软化屏幕胶,但是面容部分不要滴,以免导致面容损坏,只滴四周就可以。

  (2)拆机前,一定要先断电,否则会烧坏主板、面容、屏幕等。一定把螺丝放好,注意螺丝的大小、摆放位置等。

  (3)iPhone11 Promax 电池扣是一个保护板,分开是两个接头组成的。另一个在底部。

  扣开电池排线扣,拽出电池胶(3个电池胶,上面、下面和右面)就可以将电池取下。

  电池胶比较长,如果在操作过程中断了,可以滴入少许的99%的工业酒精,或者95%的医用酒精也可以,稍等一会儿就可以将电池轻松拆下。

  (4)更换电芯

  1. 取下保护板

  首先撕掉表面的黑色贴纸,拆下固定支架,露出保护板正负极,把电池保护板剪下。

  注意弯折的地方,千万不要弄坏了。

  2.更换电池电芯

  将保护板排线清理干净后,把新的电池电芯和拆下来的原电池保护板排线,通过电焊机点焊在一起。

  3.焊接好后,将排线折好,然后把固定支架和黑色贴纸粘好固定,这样电池排线就搬好了。

注意:位置要折的到位,否则安装到手机上时电池是放不进去的。

  4.把电池装回去前,建议大家,先测一下电池充电是否正常,因为iPhone11Pro max有两个保护板排线,不像别的iPhone机型,测试正常后,再贴上电池胶,将电池装回。

  如果你不是做维修的话,不建议自己操作哟!

  iPhoneXR~iPhone12ProMax都可以按上面的方法更换电芯,解决不显示健康度、电池弹窗的问题。只是iPhone11~12ProMax电池加密是改不了数据的,电池循环次数和健康度是无法通过手动调节的(不是外挂小板去改参数),但是可以通过多次循环来校准。

循环校准方法:

  把手机用到1%,把电池电量再放光,再给它充满,这么反复的循环。每次把手机用到没电,然后充满了再多充个一两个小时,这个就是完整的循环一次。

  切记一定要用到没电,然后让电池记录完整的重放过程,这样就会慢慢校准的。

  如果操作过程中不慎排线断掉了,可以拆加密芯片搬到新排线上就可以了。

  以上是iPhone11 Pro max更换加密电池,不弹窗显示健康度的解决方法,你学会了吗?如果有疑问或其它手机方面的问题,欢迎在评论区留言,我会为大家一一解答。

网友:
干货满满  谢谢分享

网友:
一般都是搬电池保护板

网友:
13能用这个方法么

网友:
写的很详细,感谢分享!

网友:
    哈哈哈    等我的12电池不行了,就自己试试

网友:
自己的XS 买了个惠州德赛代工的拆机原装电池,不错96用到了90   老充电打游戏待机还是杠杠的!从不会去装第三方品牌电池!

网友:
拆机前,一定要先断电,否则会烧坏主板或屏幕

网友:
感谢分享技术知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