OC#都正常,但是却提示15s 关机。

楼主(2021-12-07):
S_USB3_OC#12    3.0接线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正常
S_USB3_OC#34_R   Lan口usb,蓝色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插鼠标电源灯不亮。但是,oc#是正常。可能这就是故障点。
S_USB3D1_OC#12       USB 2.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正常
S_USB3_OC#56_R    小,单独的口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插鼠标电源灯不亮。但是,oc#是正常。可能这就是故障点。
USB_OC#56             键盘鼠标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正常

也就是说,主板的蓝色USB接口,OC#是正常的,但是接鼠标,灯不亮。有供电。
我不知道怎么修这个usb3.0还是3.1了。
usb的防静电ESD二极管,我已经摘掉了。

那么,就是说。这个oc# 的报错,主板上,oc#是正常的,修usb3.0还是3.1接口不能用的故障。
我还不会修哎。

网友:
这个问题 有可能是桥坏了。

网友:
主板点位上的所有  OC# 我都良过一遍。都是电压正常3.3V。。
有过二极管,变成3.1V的。我也当作正常的。过。。。
不会弄了。

网友:
看USB的跳帽正常吗,有些跳帽掉了也会引起这个故障

网友A:
typec-c也是usb的分支 你看了吗?

网友:
可能断线也会有的

网友:
应当是指桥收到的信号,而不是接口处的状态,,另外也可能桥就是坏了

网友B:
量测每个OC#对地阻值,一般相差不大,要是相差打的那个可能没把信号送到南桥,可能断线

网友C:
我也遇到过一个这样的,换主板都没搞定

网友D:
引用 网友A:
typec-c也是usb的分支 你看了吗?

我靠,你都混成维修专家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typec-c也是usb的分支 你看了吗?

你这说的,好像也对哦。不过也不对。我找到的故障是,绿色的usb接口不能用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量测每个OC#对地阻值,一般相差不大,要是相差打的那个可能没把信号送到南桥,可能断线

南桥没接收到信号,到是可能。但是,我没证据。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我也遇到过一个这样的,换主板都没搞定

不会吧,这么杯具么?换主板,别的就是机箱的接线了呀。

网友E:
OC#多少V电压?刷个BIOS试试吧,还有前面插口的检测

网友F:
我有一块华硕的板子也是15s关机,还没搞定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我有一块华硕的板子也是15s关机,还没搞定

查usb_oc#相关的分压电阻。一般在桥旁822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OC#多少V电压?刷个BIOS试试吧,还有前面插口的检测

usb_oc#,华硕usb过流检测信号,一般正常为3.3。

网友:
type c有的是外挂芯片支持的 这都不懂?

网友G:
应该是桥坏了,我这个T460s也是USB告警,信号没问题,USB也能用,桥和CPU一体的,算了, 在Win10里面直接把USB事件禁止就行了,眼不见心不烦,另外我看到英国人做的视频,有的确实不是主板的问题,而是屏蔽的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不会吧,这么杯具么?换主板,别的就是机箱的接线了呀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我靠,你都混成维修专家了。

虚名没有啥意义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应该是桥坏了,我这个T460s也是USB告警,信号没问题,USB也能用,桥和CPU一体的,算了, 在Win10里面直接把 ...

外国人厉害。我的这个是usb3.1接口不能用。

网友:
查一下822排阻  华硕的排阻坏得多

网友:
Usb保护全部拆完。15秒的有的确实不好修

网友:
那就把  TYPEC 关了 反正USB口多的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