戴尔1564不显示重启

楼主(2021-12-07):
戴尔1564  可以开机,正常进系统。
热机一会儿温度到50度左右电脑就开始死机,黑屏,重启。温度降不下来,再重启还是不显示。硅脂都换过了。基本上是风扇刚开始转的时候电脑就要重启了。
大多数时候重启后笔记本的屏幕不显示。外接显示器可以显示,也是进不了系统就黑屏重启,重启的时候会伴随着蓝屏。
是不是显卡坏了,没找到改集显的教程,有没有这个改集显的方法?这个不知道以前是换过显卡还是加焊过显卡。我加焊之后反正是不管用。还是和上面描述的故障一样。

网友:
显卡型号是216-0728020

网友:
换了一个显卡还是一样的故障

网友:
测试下电压是不是有偏高的呢

网友:
在角落里找到了一块同样型号的芯片。换上之后还是一样的故障。我怀疑是这一片芯片也是有问题的。考虑着明天在淘宝订一片。0728020这个有在淘宝买过的吗?质量比较好的,有推荐的卖家吗?

网友:
我换的这个显卡可能不行。今天又直接上bga把这个拆下来,把原来的显卡也没植球就焊上了,焊盘上的锡球和芯片上的锡球相对来说都比较均匀。。现在正在试机,一切都比较正常,不过不知道能撑多长时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