主板内存电压高,怎么拉低

楼主(2021-12-07):
这两天客户拿来一块华硕B85-A的主板,正常触发,测过所有电压,发现内存电压为2.54V,比正常1.5V高,按照图纸更换了PU501芯片和两颗电阻,结果电压依然没有拉低,求助各位大神,怎样才能把内存电压拉低恢复正常

网友:
fb反馈电阻看看

网友A:
反馈电阻还有问题

网友B:
你的点位图是华硕B85-A R2.0,更换PU503试下。

网友:
芯片,反馈

网友:
第一:先看输入是不是正常

第二:看FB引脚电压多少(需要参考芯片手册)

第三:你输出(LX)接的两个电阻阻值是否正确,拆下来测量记录对应的阻值,然后用分压公式计算。如果输入电压没问题,FB引脚没问题,那一般就是你的电阻装错了(AB电阻装反了)

网友C:
另外还有一点,你确认你测量的是VDD,而不是内存槽的其它电压?

网友:
更换内存供电电感可能会有惊喜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你的点位图是华硕B85-A R2.0,更换PU503试下。

503八脚芯片也换过了,也是不行

网友:
客户不修了,板子没了,我还没搞定呢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反馈电阻还有问题

好的,谢谢指导

网友D:
驱动上下管的G的波形有问题 导致电压变高

网友:
好的,谢谢大佬指导

网友:
谢谢大佬指导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另外还有一点,你确认你测量的是VDD,而不是内存槽的其它电压?

你说的是DRAMVDD吧,数值偏高,2.54V,IC和反馈全换,还是没有恢复正常,IC和反馈是从料板上拆下来的,是好的,所以发帖求助,不过现在人客户不修了,板子也没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驱动上下管的G的波形有问题 导致电压变高

谢谢大佬指点,我现在去淦个料板试一下

网友:
用示波器看电感两端的波形

网友:
查反馈端电阻

网友:
更换反馈电阻最常见

网友:
反馈电阻问题,要么就是芯片本身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