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X550JX经常不触发!

楼主(2021-12-07):
一台华硕X550JX经常不触发,有时能开机,有时不能开机,先刷BIOS没用!于是测量开关板上有3V,按下能跳变到0V,说明开关板正常,测量待机3V5V,以及待机芯片UP1589Q的线性电压3V5V都正常,对地阻值都是300-500之间也没有短路,于是加焊EC,没用,借着运气不好,待机芯片烧掉了,发烫,换掉之后发现线性电压3V短路为0,烧鸡发现是EC发烫挂了! 淘宝买EC 20元带刷好程序,换上发现待机芯片又短路了,继续换待机芯片,好了,又发现故障回到原点了,经常开不了机,到论坛搜索帖子获得了灵感,用热风枪加热南桥几秒,发现每次都能出发了!果断上BGA加焊南桥!故障解决!
总结:1.经常不触发是南桥虚焊引起!
         2此机南桥参与触发!
         3.次机南桥电感对地阻值大约是25
         4.遇到不触发的机器,先测开关再测待机3V5V,再测线性3V5V,再测EC,都正常,再加焊南桥
         5.我的待机芯片和EC烧掉了,应该是我的可调电源电压不稳定波动大导致的,赚到钱了我要换一台!

网友:
偶尔不加电根本就不良直接上南桥

网友:
我有一块联想进水板,加热CPU附近,就成触发开机。。冷机后就不行了。。。。没BGA ..唉 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