简单维修H61系列,10097-1(秒杀贴·)

楼主(2021-12-07):
            感觉帖子写的太长,都没人看,既然如此,那就直接进主题吧!

主板型号:10097-1 H61系列
故障:不跑码
检修思路:不跑码,一般无CPU供电,缺少总线供电

开始检测:PLTRST(平台复位)无
CPU供电 无

接下来测VCCIO   VCCSA   VCCPLL等

VCCIO:1.087V   /PASS
VCCSA:  0V     /NG
VCCPLL(PCH供电)  :1.8v   、PASS

VCCSA定义:系统管家供电(用作CPU辅助供电)
这个电压没有(正常后产生VTT_PG ,作为CPU供电开启信号

查找来源,如图:

由图中U28输出G极驱动导通Q35产生VCCSA供电
1P开启3.3V /6P  主供电12V
这种小芯片,有供电就,有开启
就会输出G驱动供电

测量无输出,手上无此芯片

解决方法:
接3.3V电压到驱动脚,使得G>S
产生vccsa 供电
如图:

飞线接3.3V  、VCCSA供电正常产生

在测PLTRST  3.3V  /PASS
接显示屏

亮机
到此,维修结束!

  鑫智造:迅维开发的点位图纸软件,市面上基本都有,不绑定机器,随意使用,支持年开,多用户开,注册使用1个月免费、快下载试试吧!(我插广告)
试试鑫智造维修查询工具吧,手机电脑平板都囊括,查图纸、查点位图、查通病、自学维修知识等通通都有,资料更新快,支持双开,无需加密狗,不绑定电脑,支持多账号随时随地同时登录。现在注册还能免费获得VIP会员特权,点击链接开始使用http://web.xzmpdf.net/index/index/introduce/inviter/166186.html

   最后,各位逢人捧个过场,还望加分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多谢支持!!!

 会员1203243100鑫豆2025-2-16 16:07
 会员929807100鑫豆2024-11-15 16:52
 会员25327100鑫豆2024-10-26 10:59
 会员27523100鑫豆2024-8-7 14:55

网友A:
这线飞的,天外飞仙的感觉

网友:
这个不查下u28 么?

网友:
仔细看哦,就是U28哦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线飞的,天外飞仙的感觉

简单一拉,好看到不是很好好看

网友:
简单粗暴十分有效

网友:
省时省力才是硬道理,我就喜欢飞线

网友:
简洁点更好,用太大的字体导致页面很乱,不如字小点,结构清新,看起来更舒服。

网友B:
禁止广告哦!帖子中的广告部分已经帮你清除了,下次注意哦!

网友C:
完整的理论分析+一条线就搞定了!优秀

网友:
维修迅速,简单高效。

网友:
学习了 。思路出结果

网友D:
这样飞线会不会不稳定?还是修原电路好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这样飞线会不会不稳定?还是修原电路好

修原来电路需要换芯片,手上没有,而且这个只是作为G极驱动电压,产生VCCSA,并无大碍

网友E:
引用 网友B:
禁止广告哦!帖子中的广告部分已经帮你清除了,下次注意哦!

啊哈哈哈,我这不算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完整的理论分析+一条线就搞定了!优秀

感谢支持!

网友F:
u28,5和6脚短接也行吧

网友:
新思路,学习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u28,5和6脚短接也行吧

5 6P短接不稳定,电压不需要那么多

网友:
厉害,可最好找个同规格的换上

网友G:
直接飞线的话,芯片没用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直接飞线的话,芯片没用了

芯片本体就是供电,开启输出VCCSA供电的,这是芯片本体坏,没有输出驱动电压,并不会导致本体

网友:
浅蓝的字体和背景叠在一起不太好看,容易看花。我说的是看花眼,不是背景那个花纹。
最后再说一句,大佬牛掰

网友:
楼主你也太牛逼了

网友H:
这个是技术贴呢?还是广告贴呢,?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这个是技术贴呢?还是广告贴呢,?

学到了东西就是赚到了,没学到那就是广告贴

网友:
理论知识很结实

网友:
特别需要,里面的引脚定义

网友:
飞线就好比无招胜有招.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啊哈哈哈,我这不算吧

带有各种联系方式、地址,经检测百分百的广告哦!请注意!!

网友:
飞线就好比无招胜有招

网友I:
随便接个3.3V都能行吗?

网友:
太强了,一根飞线解决问题

网友:
牛,三下五除二就搞定了,

网友:
刚好需要 下载下来试试

网友:
引用 网友I:
随便接个3.3V都能行吗?

是的 ,G》S就行

网友J:
斗胆问下PLTRST哪里测

网友:
新的学习方法,值得学习

网友:
无成本维修就是香!修好就是硬道理

网友:
vccio  vccsa  vccll南桥供电 内存模块供电(VDDQ)、总线供电(VCCIO)、锁相环供电(VCCDLL)、系统管家供电(VCCSA)

网友:
大神大手笔

网友:
经典好帖 值得学习

网友:
引用 网友J:
斗胆问下PLTRST哪里测

在PCIX16 B11 p

网友:
学好理论是要列害些 这些供电记不到 没得图子就蒙了

网友:
嗯嗯,多谢指点

网友:
粗暴就粗暴,能修好就是高手。

网友K:
这线飞的,会不会断阿

网友:
引用 网友K:
这线飞的,会不会断阿

不会不会,断了在飞就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