NM-A221联想e550改集显

楼主(2021-12-07):
机子故障是有时开机卡logo,等多久都不能跳过去,主板新新净净,风扇灰尘有点多。
论坛搜索一下,说这个机子断显卡改不了集显,会打不上驱动,bios也没有选项。
打开图纸,搜索uma,发现可以通过rc32的来设置集显。
拆掉散热器,主板东看看西测测,发现只有这个电阻符合电路图里面的设计特性,直接一坨焊锡过去,装机搞定,独显自动消失了。
这个机子只有图纸没有点位的

网友:
这操作溜的一批

网友:
高手高手不错。     1

网友A:
这是没找到Rc29直接短接rc32把discrete强行拉低了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这是没找到Rc29直接短接rc32把discrete强行拉低了

上拉为高电平 独显模式
下拉为低电平 集显模式

网友:
学习了   下次遇见了试试

网友:
不错,正好有点用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这是没找到Rc29直接短接rc32把discrete强行拉低了

阅读理解能力不行啊你。我都说只有短接的这个地方符合图纸设计特性了,那肯定是找到rc29了,旁边的就是。
就是只有这个电阻上拉电压和旁边的空位电阻相连,而且空位的一端接地,并且上拉电阻又是比较大的阻值。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阅读理解能力不行啊你。我都说只有短接的这个地方符合图纸设计特性了,那肯定是找到rc29了,旁边的就是。
就是只有这个电阻上拉电压和旁边的空位电阻相连,而且空位的一端接地,并且上拉电阻又是比较大的阻值。

rc29直接拆掉也可以吧?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rc29直接拆掉也可以吧?

rc32,来下拉

网友:
学习了  下次 遇到这种情况试试

网友:
设置南桥吧...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上拉为高电平 独显模式
下拉为低电平 集显模式

太阳神,你为什么这么厉害。

网友:
楼主真的牛逼,电路知识扎实

网友:
学习了,这样把独显就给屏闭了

网友E:
联想bios可以改,有的华硕之类不能借鉴吧
晒太阳
怎么改,机子一开机就卡logo,CPU检测显卡不通过就宕死了,又不是驱动不上。
详情

网友:
意思是不是直接将RC32接地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联想bios可以改,有的华硕之类不能借鉴吧
怎么改,机子一开机就卡logo,CPU检测显卡不通过就宕死了,又不是驱动不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