手机维修论坛

楼主(2021-12-07):
想买
手机
平板钢网但又不知道哪些是通用的,请给推荐一下,谢谢!
手机

网友:
没有通用的,机型不一样钢网就不一样

网友:
IPHONE6-12PROmax ,cpu钢网啊,然后高通骁龙,海思麒麟,等等

网友:
先买常用的,

网友:
某宝里面有通用的钢网买的

网友:
还是买专用的好!

网友:
阿毛易修有通用钢网比较好用,不变形,孔径啥的看不一样的买两张不就行,手机平板大部分芯片都可以用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