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人发帖,求助~华硕Z97-AR 开机掉电重复重启~

楼主(2021-12-07):
说明下,这不是给别人修的板子,而是自己用的,两周前出现不稳定状态,会在使用中突然黑屏,系统风扇变为最大功率,键盘鼠标等没反应,按reset无效,只有长按电源才能关机,曾怀疑是独立显卡问题,后使用板载显卡,也会出现此故障,以为是BIOS问题,因为使用了板载的m2.nvme,所以刷的是最新的3503,之后又重刷了一遍3503,烤机稳定运行了一个多小时,以为就是bios问题,便装机了,但再次使用3D游戏测试时,再次黑屏,然后长按电源关机。
之后,便再也无法开机,开始出现开机就掉电然后过数秒重启再立即掉电再过数秒再重启,如此往复,只有长按电源才能关机。
还以为时bios问题,便从官网下了一个bios,发现用编辑器写的时候会报告文件长度大于芯片容量的问题,便从咱们论坛找了几个不同版本的BIOS刷了测试,故障依旧。
手头现在也没有测试卡,倒是有万用表,没有这板子的电路图,就是不知道该测什么位置?
看了几个类似的故障,大多好像说的都是pu01那个芯片的问题,不知我这个是不是?
哪位大神能给大致判断下这问题,如果可能是这个芯片,要是买不到相同型号,有没有其他可以替代的芯片?万分感谢~~~

网友:
也怀疑过是不是温度保护之类的问题,但不知该测那几个三极管?801还是803?

网友:
找个相似的点位图

网友A:
是专业维修的话,可以用万用表测电压,PU1没记错的话是南桥的ME供电1.05V,这个电压芯片容易坏,(南桥随之会坏,设计通病),如果有,就测试VCCIO VCCSA ,和发出信号PG的小三极管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是专业维修的话,可以用万用表测电压,PU1没记错的话是南桥的ME供电1.05V,这个电压芯片容易坏,(南桥随之会坏,设计通病),如果有,就测试VCCIO VCCSA ,和发出信号PG的小三极管

掉电的话,一般都是总线供电,或者ME供电,问题居多

网友:
老老实实查时序吧,总会查到的

网友B:
29 芯片 是个通病芯片 换掉 ,  要是芯片烧掉 换完芯片档内存 桥也挂掉了

网友:
这个主板 问题也很多  基本很多都放弃了

网友:
内存供电有没有出

网友:
这颗芯片坏得多。可以拆了改电路

网友:
靠近桥,桥供电或者ME供电,看这型号好眼熟,难道是跟华擎华硕常用的me供电芯片一样的?回去找下是不是,如果是,就是me供电,他家常出的故障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29 芯片 是个通病芯片 换掉 ,  要是芯片烧掉 换完芯片档内存 桥也挂掉了

B85 pro gamer换完这个芯片cpu指示灯常亮卡cpu.也是桥挂了吧?

网友:
电源换一个试试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B85 pro gamer换完这个芯片cpu指示灯常亮卡cpu.也是桥挂了吧?

复位出来了吗    查查供电之类的  CPU灯亮  应该是CPU没有动作

网友:
谢谢各位的回复,芯片已经买了,周末就应该能到了,先换下试试,我不是专业搞维修的,只是个IT运维人员,对修这些只是有些兴趣爱好,如果遇到问题,再问大家,再次感谢~~

网友:
先测下桥,me供电是否正常。

网友:
等结果中~~~~~~~~~~~~

网友:
刷BIOS,不行就丢了

网友:
先测一下桥上的小电容看看短路 了没有,如果短路了就送我当料板吧,没有的话就继续折腾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