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各位大神!bios正常进入,启动就卡开机画面

楼主(2021-12-07):
机器是华硕G20CB,主板H170芯片组,之前自己用coffeetime改过bios,还用别的主板的bios改过上过机,有BUG,网卡丢失、CPU电压显示2.288V(但CPU温度正常,疑似误报)进过系统,上的7代U,除了几个BUG,运行正常。之后买了块i7 6700cpu ,用原厂bios官方升级后进过系统,测试跑分都正常,之后装了软件,有一款是华硕可以看各项电压,风扇速度的软件,突然报过3V电压掉为0,之后死机。关机重启后,进bios12V、5V、3V一切正常,用的核显,内存、CPU、硬盘都正常识别。但进系统总是卡开机画面。用U盘引导重装系统也不行,还是卡在华硕开机页面。
请大神帮忙分析分析,这样的情况由哪些可能引起的,谢谢!有没有可能是CPU问题?

网友A:
排除一切外设 硬盘有可能  电源也有可能

网友B:
很有可能是CPU问题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排除一切外设 硬盘有可能  电源也有可能

电源是双电源,因为没有上独显,所以只用了180W的电源供电,之前上G4620正常。硬盘也正常,还有其他可能性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很有可能是CPU问题。

如果是CPU问题,也很奇怪,之前进去过系统,也正常使用,跑分,装软件一切正常。之后不记得什么原因,死机了(再启动进去看到软件提醒:曾有掉电压)。第二天准备再测试,就卡画面了。还无法进PE,一样卡画面(华硕转圈那个)

网友:
电源负载不足,有可能拖死u吧?

网友:
先把主板误报电压排除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