3.3v拉不起来求助

楼主(2021-12-07):
最近无聊,闲着蛋疼,在闲鱼上收了几个电脑电源过来修着玩。这些电源都是双管正激,3.3伏磁放大都是500瓦左右

到手之后发现都是风扇可以转的,询问卖家,回答都是测试过有问题。(我靠,这活不好干),拿电子负载12伏20安,测试两个小时没问题

然后5伏20安测试。有一种是5伏电压几乎没什么动,然后12伏变高的离谱(有些都到13.7伏了)。有一种是12伏电压没怎么变,5伏降低很多。总体来说分为两种情况,12伏和5伏采用的是联合稳压,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是联合稳压的侧重电压不同导致。

单独测试3.3伏,12伏5伏没有负载(只有一个电子负载),有些可以拉到近20安(其他的电压高的离谱),有些0.5a都不到就断电了,想请教一下,这种情况是电源保护了还是这个电源3.3v这路就有问题

网友A:
中间检查电容和光耦附近电路,包括那个KA7500之类的驱动IC。

网友:
不懂电源,帮顶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中间检查电容和光耦附近电路,包括那个KA7500之类的驱动IC。

大清亡了,什么年代了,还494,7500?

网友:
电压高的离谱说明稳压电路有问题,重点查一下431或是光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