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z390-e gaming不开机

楼主(2021-12-08):
求助大神华硕z390-e gaming接电源主板呼吸灯闪烁,按开机键无任何反应,拔电源灯呼吸灯灭后1分钟左右再插电源开机就正常了,开机正常使用,每次开机都要拔电源,重启也要拔电源。有时候拔电源后开机所有风扇转 但是不显示,排出内存条问题,电源问题都换过了,求思路,本人修手机的,没修过电脑主板

网友(2022-05-07):
扣下主板电池,清下cmos设置看看。不行刷个bios,先检容易的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