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 GTX 1070TI 显存全拆能有显示吗

楼主(2021-12-08):
关于 GTX 1070TI  显存全拆能有显示吗,我接到二修卡,没有显存供电,维修完成后有供电了,但没有显示,接上显卡滴一声 黑屏,DP,HDMI,DVI输出也是黑屏  我想问我全拆显存,能显示吗  那怕花屏也好。

网友:
刷VBIOS,刷原厂的,可能是矿卡改过了

拆了显存你还指望显示,想多了

网友:
你是不知道显存干嘛的吧

网友:
很老的显卡,全拆是可以花屏的。现在的没试过

网友A:
1、N卡全拆显存,显存供电正常的话,在UEFI模式下可以显示花屏图像,开机一般会卡B2几十秒才有显示
2、传统模式只会亮背光,没有图像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1、N卡全拆显存,显存供电正常的话,在UEFI模式下可以显示花屏图像,开机一般会卡B2几十秒才有显示
2、传 ...

这才是无价的经验。

网友B:
这显卡只要能花屏,我就有继续维修的希望,谢谢各位提的方案。

网友:
拆了显存会卡B2显示会灰屏

网友:
检查12v转5v电压正常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显卡只要能花屏,我就有继续维修的希望,谢谢各位提的方案。

量显存供电对地没有明显短路或者偏低的情况的话,没有必要全拆显存啊。你这种情况找个支持核显启动的主板挂独显上去,或者把哪个坏卡挂副卡用别的好独显启动,然后跑mats测下显存读写情况再说。

网友:
有块950,2G的显卡,显存供电上管烧了短路,造成四颗显存三颗短路,一起拆光后上机试,能进系统,显示效果就像当年的98没装驱动的样子。

网友:
坛内有tudou8877实际操作的外星人RTX2070全拆显存花屏亮机,这个估计是最新NV卡GPU能单独亮机的证明。侧面说明NV卡的GPU内部是集成了一块高速缓存的。

网友C:
A卡显存全拆能亮机吗?

网友:
学习了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极致科技 -10 你的回贴除了学习还能是什么 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A卡显存全拆能亮机吗?

A卡?别想了。有很多A卡就是随便一个通道掉一个点都可能会导致它黑屏卡诊断卡

网友:
别想了黑屏

网友:
按理说是会灰屏

网友:
开普勒,麦克斯韦全拆能显示,不过会卡B2很久,会花屏花到不认识。帕斯卡不会显示画面,就算只拆一个显存,也是一样。最后仅仅是显示器背光亮起,无任何画面,说灰屏也差不多。图灵代表的RTX 2XXX系列全拆显存最后能亮有画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