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安装经验]
使用“终端”融合磁盘然后进行MAC重装系统

楼主(2021-12-08):
适用范围:MAC电脑或者笔记本存在多个磁盘,然后需要进行融合之后重装系统,然后再安装win10系统。
前提说明:本次教程是通过苹果终端以及网络进行实现,所以请先准备好苹果原装数据线以及良好wifi或者网线。本人亲测有效。
区分:首先需要分辩你是什么系统。区分链接:https://support.apple.com/zh-cn/HT201260(苹果技术支持链接)
1.启动过程中使用 Option-Command-R 按住不放,等出现小地球(很多人反馈这里会出现问题,无法下一步,其实是你网络问题,首选网线,转接口自己解决。其次是WiFi,再不行就是连接手机热点,需要费2个G左右的流量),然后就顺利进入下一步。
2.选择磁盘工具,选择对应的盘进行抹除。
3.退出磁盘工具,在左上角找到实用工具-终端。
多磁盘合并单磁盘代码:
使用前提:固态+机械硬盘电脑,且已经出现多个磁盘无法进行合并。
第一步:在“终端”输入:diskutil list
此时会跳出一串英文,找到您的硬盘SSD和HDD属于disk X(X=1,2,3…)找到包含:(internal physical)就是主磁盘。一般是disk0 跟disk1。
第二步:在“终端”输入:diskutil cs create Macintosh\ HD disk0 disk1
后面的disk0跟disk1就是第一步找出的,如果0跟1不是主磁盘,则对应修改后面数字。指令输入后会有进度条就是成功了。这一步是清除两个盘的内容。
第三步:在“终端”输入:diskutil cs list
此时会跳出另一串代码。这些代码是表示主磁盘的对应序列号。找到第一个Logical Volume Group后面之后的英文跟数字的序列号。(例如:786838C5-52CC-45A4-ACF0-E920389A55BA)拷贝下来
第四步:在“终端”输入:diskutil cs createVolume 786838C5-52CC-45A4-ACF0-E920389A55BA jhfs+ Macintosh\ HD 100%
中间的序列号是要换成你刚才拷贝的序列号。
第五步,退出终端,重启电脑,启动过程中再次按住不放 Option-Command-R 进入恢复界面。打开磁盘工具,此时看到磁盘是一个,且容量恢复成总的容量的时候就是表示成功了。此时格式化这个磁盘。
第六步,退出磁盘工具,选择重新安装Mac OS(这里每个电脑的版本都有差别,就是重装的意思)电脑网络好的情况下一般在半个小时电脑就会重装成功,并自动重启。然后就按新系统一样走流程就好了,如果有进行备份的也可以恢复备份。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分割线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单磁盘合并磁盘代码:
第一步:在“终端”输入:diskutil cs list
此时会跳出另一串代码。这些代码是表示主磁盘的对应序列号。找到第一个Logical Volume Group后面之后的英文跟数字的序列号。(例如:786838C5-52CC-45A4-ACF0-E920389A55BA)拷贝下来
第二步:在“终端”输入:diskutil cs delete 786838C5-52CC-45A4-ACF0-E920389A55BA
后面的序列号是要换成你刚才拷贝的序列号。
第三步:在“终端”输入:diskutil erasedisk jhfs+ mac /dev/disk0
第四步,退出终端,重启电脑,启动过程中再次按住不放 Option-Command-R 进入恢复界面。打开磁盘工具,此时看到磁盘是一个,且容量恢复成总的容量的时候就是表示成功了。此时格式化这个磁盘。
第五步,退出磁盘工具,选择重新安装Mac OS(这里每个电脑的版本都有差别,就是重装的意思)电脑网络好的情况下一般在半个小时电脑就会重装成功,并自动重启。然后就按新系统一样走流程就好了,如果有进行备份的也可以恢复备份。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分割线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其他延申:
系统安装好之后要进行win10系统重装。我一般用“启动转换助理”来安装。下面是我总结的成功的方式。
第一步:
准备工作:下载win10早期版本2004版。好处就是安装包比较小适合mac笔记本跟电脑都兼容。
第二步:
通过这个链接下载镜像。(我个人喜欢迅雷,因为比较快,没啥限制也免费)
链接:https://pan.xunlei.com/s/VMfWNmTUN9a_oig4e2WVz9HpA1
提取码:asbm
这个链接代码是从迅雷分享出来的。【win10 2004版本 4G 官方纯净版】
第三步:
打开“启动转换助理”(这个软件有2个叫法),点击继续,然后选取刚才下载的镜像。

然后分割系统大小(鼠标按住中间点左右移动)至少需要64G左右的空间给到window,要不然也会失败。
重点:在使用这个软件的时候检查你的电脑,一定不能有任何U盘之类的USB插着,否则就会无法辨认导致安装失败。
然后点击“安装”就会开始下载window支持软件,然后并自动进行安装。安装好之后则会跳出window安装界面以及欢迎界面,到这一步就表示成功了。
后面的就是下载一个注册器,把win变成已注册版本。还有安装压缩包。其他的就根据你自己的使用情况进行下载软件。

网友A:
在哪里复制来的,连张图片都没有,有啥用啊

网友:
很好,不错 值得学习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在哪里复制来的,连张图片都没有,有啥用啊

这个不需要图片 懂的人一看就懂了

网友:
真的不错,我是老用户了,谢谢分享

网友(2022-03-24):
文件没有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