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适配器维修记录

楼主(2021-12-08):
DELL 适配器维修记录
型号:PA-3E Family
MODEL DA90PE1-00
REF. NO:ADP-90VH B

故障描述:
通电,19V插头处电源指示蓝灯LED亮,测得电压19.6V,接电脑正常使用。
但在通电之后,不定时无19V直流输出,此时LED熄灭,电源进入保护状态。
在室温25度左右,使用约30分钟后出现故障,若笔记本USB口同时接移动硬盘和为手机充电,出故障的时间可能会缩短。
故障时拔下随即插上220V电源插头,LED蓝灯重新亮,可恢复直流供应,但持续能使用的时间会越来越短,严重时仅能提供几秒钟输出。

用手摸适配器,感觉比较热,测得外壳温度约为50-60度,不过DELL适配器历来发热都比较大,之前未出现故障时也是这么烫。

[图片就不传了,麻烦]
网上有许多90W适配器电路图,唯独找不到该型号的电路图。下载了DELL 90W适配器的其它型号的电路图,集成块多为DAP6A(8脚)或DAP002(16脚)或LTA804N(16脚),与本适配器使用的DAP005(14脚)不一样。

找到DAP005使用手册,下图为管脚图与推荐的电路,可供参考。

下图是手册推荐的PFC电路图

分析可能的故障原因:
电解电容在高温环境长时间运行变质。
固定贴片电阻、电容的粘胶经长时间高温加热后,绝缘性能下降,漏电,导致PFC电压低于380V,最终适配器保护。
过热保护,可能是某些元件过热,或NTC温敏电阻性能不佳导致触发保护。
或大功率元器件在大电流、高温下不稳定等。

维修过程:
耐心拆开外壳,运气好外壳损坏不严重。
高手说用洗甲水可以方便拆开,没试过:http://blog.sina.com.cn/s/blog_538ac1970102z0cz.html

首先怀疑电解电容在高温环境下容量减少,但更换所有的电解电容后,故障依旧;

网上有高手指出(以下描述是指维修电视机电源):

带PFC 电路的电源板,如果测量PFC 输出电压低于375V,一定要对PFC 电压取样电路进行检修处理。对于此类故障,多是由于PFC 取样电路漏电引起,常见问题是PFC 芯片1 脚外接的上分压取样贴片电阻(510K 或1M)的背胶漏电,导致不定时故障出现。具体方案如下:

把涉及的几个贴片电阻焊下来,清理干净电阻下的贴片生产工艺用背胶(红胶),PCB上的背胶也清理干净,测量电阻正常后再焊接回去。(红胶易吸潮,造成电阻两端阻抗下降,引起取样电压变化),开机测量PFC 电压,确认恢复到380V 以上。

原文链接:https://blog.csdn.net/weixin_36019375/article/details/112410370

根据上述思路,将适配器中对应的取样电阻焊下,并清洁电路板上的贴片元件背胶。

需要说明的是,适配器有无负载时的PFC电压是不一样的,无负载时约328V,有负载时为374V。

将怀疑有问题的贴片电阻电容(R8(185)、 R13(185)、 R52、 C41)拆下,清除电路板上的粘胶,并用分立元件代替上述贴片电阻,调整分压电阻比值,将接负载时的PFC电压(高压电容两端电压)由提升至380V,故障依旧。

将原4个贴片元件重新换上,故障依旧,特别是在笔记本的USB口接上2部手机充电,并在另一USB口接移动硬盘的重负载状态下,适配器会更快地进入保护状态。

某天,窗外寒风大作,突然灵机一动,何不将适配器放在窗外冰冻,看看是否还会出现故障

将适配器放在窗外,电脑在室内,USB口接上各种负载,适配器在冷风的加持下,异常稳定。此时测一下适配器的外壳温度,约为0度,要知道,在25度室温情况下,外壳的温度都在60度左右。

至此,重点怀疑温控保护模块故障,试着将板上的NTC(NTC31)热敏电阻拆下,常温下测其阻值为400K左右,用常规电阻代替,接上电阻小至10K时,温控仍不保护,换为1K电阻,温控保护,无19V输出。

上图NTC已拆除,很小的元件,俗称“火柴头”。
因NTC元件上无型号标识,查NTC资料,用50K热敏电阻(MF58系列,B值3950K)代替,当温度为110度时,阻值为2.5K,应当能起到保护作用。

经过多天使用,适配器恢复正常。

网上关于贴片元件粘胶的说法,并不适用于此DELL适配器;关于PFC电源在大于380V的说法,也不准确。

因为此适配器总是随机出现故障,为维修这个适配器花了太长时间。

附上PA-3E PA-1900-28D电路图,此图与维修的适配器虽属同一家族,但具体型号不一样。

网友A:
修这个玩意需要有闲时间和非常好的耐心,我是坚持不来,

网友B:
楼主图纸没有呀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楼主图纸没有呀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本来以为用WORD写好后,直接COPY就可以发布了,其实不然,还得重新编辑,相当麻烦。若有人需要的话,我再上传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修这个玩意需要有闲时间和非常好的耐心,我是坚持不来,

同感,其实时间成本比适配器价值都高。

网友C:
哪个ntc,能不能发个图片看看

网友:
这适配器好多都没维修的必要,热熔的还容易费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哪个ntc,能不能发个图片看看

NTC31,黄电容旁边,图示的NTC已焊下,就是像火柴头一样的小东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