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OC TFT19W80PS 电源指示灯闪不亮

楼主(2021-12-08):
        今天接到一台AOC19寸液晶 型号:TFT19W80PS ,故障:通电电源指示灯闪烁,屏不亮 。估计电源或者高压板问题?!拆机测量高压板这边有21V正常,驱动板供电5V也正常呀,难道屏短路了?拔掉屏线试试看,拔掉屏线后,电源指示灯不闪了。逻辑板短路屏坏了?万用表侍候:测试逻辑板上面的电感、电容都正常,保险也没有断。这种情况只能说明一种情况:驱动板5V供电不足。于是拆下C920:680μ/10V和C922:470μ/16V两个电解,也没漏液发胀现象,测量容量正常。供电不足,基本都是电容引起的多,报着试试看的态度,把C920和C922换掉。接上屏线试机,诶。。。屏亮了,接上信号源,显示器复活了。

网友:
不应该啊,除非5v电压低了,怎么会工作不正常。楼主直奔这两个电容,没判断依据!

网友:
早晚的返修

网友:
這若壞了~~肉眼即可判斷~~早晚返修

网友:
我也遇到过这个板子   就是灯闪 换啥都不好  最后换这两个电容就好了

网友:
测试了3天没有问题。可惜没有示波器 ,要不然可以查看着2个电容的滤波波形了。

网友:
同样遇到过,换了就好,用几个月又不行~

网友:
电容全换应该没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