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启天M510的BIOS密码问题

楼主(2021-12-08):
联想启天M510,用的是PM981固态,原有系统有登陆密码,无论去除还是重装均需要进入BIOS,但进入时提示输入密码,按ESC键可以进入但大多选项均为灰色无法更改,什么F9恢复默认F10保存这些都是没法按的。F11引导亦无法选择其他引导介质(根本就没其他选项)。随便尝试了3次管理密码即开始报0199错误,这个0199是每次开机都会报的。
尝试主板CLR_CMOS跳线,时间日期均可以恢复为出厂,但管理密码还是存在。

拆下M.2固态,挂在其他台式机上安装系统,第一遍完成后装回联想启天,可以正常完成安装。

由于BIOS中网启选项(IPV4 & IPV6),虽然第一行是M.2,网启在第二第三行,在连接有网线的情况下,均会停留在无法网启界面,必须按两次ESC才开始从M.2固态引导。

下载官网BIOS在win下刷写,自动重启后刷写完成,不再报0199(当然如果再输错密码3次肯定还会再报),但管理密码还是存在。

现在用用是可以的,但每次开机都需要按两次ESC跳过网启还是有点麻烦。

各位师傅碰到过这样奇怪的问题么?

BTW: 这是集团大客户机器,不知道是否特意做了什么修改或限制

网友:
还有这样的机子啊  还没有遇到

网友:
密码解掉就行

网友:
大神能否多说几句,给个思路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