安钛克300瓦电源,有待机电压不触发,换2921也不好

楼主(2021-12-08):
一个坏的安钛克电源,我想学点技术,尝试修一下。

我对电源不是很精通,前级整流滤波还能懂,因为就几个原件,但到后级有ic还有一大堆周围原件,太难找问题了,就搞不清楚了。

电源标签和规格

电路板的正面和反面。电源是用的SDC家族套装芯片,前级的ic是sdc606p,后级的ic是sdc2921。电源拆开后,目测滤波大电容鼓包了,我找了两个旧的同规格200v470uf电容换上,电容两端有320v电压了,电源绿线和紫线也就有5v待机电压了,但是短接pson绿线不触发。

前级的三极管和散热片我一起拆下来测量了,只能说三极管没有短路。后级的散热片和肖特基我也拆下测量了,也没有短路。其它每个小二极管和小三极管我都测量了,没有短路。后级还有很多电阻电容,我几乎每个都测了,没有明显短路,研究几个小时,累死了。
如果外围电路找不到问题,那会不会是电源管理芯片坏呢?我找到SDC2921的规格书,对照脚位测量了每个脚位的电压。正好手头有个电源也是2921的,我就把这个正常的电源测量了一遍。如图中所示,靠近脚位的电压是正常电源的电压,上面是待机电压,下面是pson短路后的电压。脚位外面还有一排电压,是故障电源的电压,可以看到故障电源的12、14、16这三个脚的电压是不对的。会不会是中央ic坏了呢,我在网上买了新的2921,便宜得好像不要钱,过两天到货了,换上还是不行。

换了2921以后,我又这里测测那里量量,突然手被烫了一下,我吓一跳,发现是5VSB待机紫线旁的电阻发烫。如下图所示,紫色线(在图片上好像蓝色线)旁的R71A电阻因为长期发烫,电路板都发黄了。我拆下量了这个电阻是39欧,对照电阻的色环,电阻值是对的,好像又没问题,但我感觉修好的希望又增加了。电阻发烫说明电流很大,但芯片我换了,三极管也不短路,到底是哪里会产生大电流呢?

网友:
修这个  有点危险

网友:
学习一下,我有个电源也是绿线紫线有电压 就是不启动

网友:
待机正常的话就是,反激励电路故障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