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MACBOOK]
求助A1502cpu降频

楼主(2021-12-08):
macbook pro A1502  版号是820-4924-a  cpu降频到0.49Ghz  很卡  bios刷过  ec也换过了 还加焊过cpu 结果还是一样  开机的时候需要长按开关才能开  不知道跟降频有没有关系 键盘 触摸板都是好的   电池寿命70   但是拔掉电池单用适配器也是一样  求助各位大神

网友:
先把触发异常修好,CPU降频有可能是功率检测,或者缺相,或者热保护,

网友:
长按开关开机的话可以参考1466rsmrst问题   U8130换一下不行就接电容给延迟信号https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1025112-1-1.html 降频你看看是不是CPU占用率高 查SMBUS是不是又问题 各路SMBUS电压查一下 都又用示波器打一下 换套壳试一下 很容易修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