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小新15ARE上电电流0.7-0.8左右突然1.6A大电流瞬间摸cpu巨烫

楼主(2021-12-08):
小新15ARE客户自己换屏把主板弄烧了,待机芯片发烫,待机电流0.2,更换待机芯片后,可以自动上电了,所有电压都有了,电流上到0.8感觉要亮了,电流突然升到1.2接着升到1.6A,电流升到1.6a瞬间用手摸cpu巨烫。电流还是会回落到0.5左右再升到1.6a左右再这样循环。以为是3v待机芯片没焊好,又换了个新芯片故障还一样。是不是cpu短路了,要是短路了怎么会循环上电,不是应该直接掉电或者不触发吗。请教各位大神指点迷津.补充一下,有个细节太懒不想打字之前没说,现在觉得很怀疑EC.就是刚拿到手上电待机芯片发烫,且13脚ldo只有2v,我断电打13脚ldo脚对地只有13,肯定不对。就开始断开ldo相连pj1103节点,打值后级还是13.但是前级ldo已经有正常的3.3v了,跑线后级去ec好几个脚了,猜想肯定是ec供电脚,2v烧鸡ec发烫,摸cpu没一点温度,觉得cpu还好。准备定ec呢 ,晚上准备再咨询下前辈呢,前辈说ec坏桥基本就挂了,我想单u的那不完蛋了,打值给前辈看时,我晕,后级连ec的点对地值竟然不短了,恢复到400多了,当时很纳闷不知道咋回事,心想是不是把通往ec哪里短路的地方烧断开了。但是通电依然电流0.2,待机芯片发烫,于是就定待机芯片回来了,后续就是这些情况。现在这种电流ec有坏的可能吗。但是搞不懂要是ec坏的话为啥现在ec也不烫,cpu却发烫

网友(点评):
电流循环升降的时候cpu电压和公共点电压会跟着来回跳,其他电压都不变。是不是cpu mos管软击穿了啊,测量也没有击穿啊

网友A:
刷BIOS试试吧,看样子像CPU击穿升温撞温度墙掉电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刷BIOS试试吧,看样子像CPU击穿升温撞温度墙掉电

嗯 试试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刷BIOS试试吧,看样子像CPU击穿升温撞温度墙掉电

其实短路 我是不怀疑bios的 但是人到了疯的时候啥都干的出来 刷个试试吧

网友B:
  是不是CPU 走了。

网友:
应该不是BIOS ,像是后级短路

网友C:
这个要换EC来试,不是CPU的 事,BIOS也是小概率的,电流不正常,EC烧的多

网友D:
楼主应该吧散热器安装上,我遇见过快亮的时候一下大电流是正常的,电流屏幕的瞬间,亲身遇见过,一定要安装散热器,不然。。。。

网友E:
更换PU1701这个管子试试,之前碰到一个联想Y700的跟你差不多,开机时候一切正常结果进系统时候马上大电流
最后换掉CPU电感旁边的转换电源芯片解决

网友:
我感觉cpu挂了!!!!

网友F:
修这种要上散热器,不然好的也烧坏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修这种要上散热器,不然好的也烧坏了

上散热器了 ,散热器就没摘,后来怀疑大电流是不是cpu地方的问题才拆下来摸着试的

网友G:
换屏导致的很大概率就是CPU坏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  是不是CPU 走了。

很是怀疑啊  要是cpu走了还有什么意义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楼主应该吧散热器安装上,我遇见过快亮的时候一下大电流是正常的,电流屏幕的瞬间,亲身遇见过,一定要安装 ...

谢谢,刚换完待机芯片试机的时候是装着散热器的,后来电流大怀疑cpu,想去摸cpu的时候才去掉的,后来觉得是cpu挂了心灰意冷干脆裸着试了一会

网友:
刷了 一样的低电流大电流低电流   循环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这个要换EC来试,不是CPU的 事,BIOS也是小概率的,电流不正常,EC烧的多

你这个说的我一直有点怀疑。有个细节太麻烦之前没说,就是刚拿到手上电待机芯片发烫,且13脚ldo只有2v,我断电打13脚ldo脚对地只有13,肯定不对。就开始断开ldo相连pj1103节点,打值后级还是13.但是前级ldo已经有正常的3.3v了,跑线后级去ec好几个脚了,猜想肯定是ec供电脚,2v烧鸡ec发烫,摸cpu没一点温度,觉得cpu还好。准备定ec呢 ,晚上准备再咨询下前辈呢,前辈说ec坏桥基本就挂了,我想单u的那不完蛋了,打值给前辈看时,我晕,后级连ec的点对地值竟然不短了,恢复到400多了,当时很纳闷不知道咋回事,心想是不是把通往ec哪里短路的地方烧断开了。但是通电依然电流0.2,待机芯片发烫,于是就定待机芯片回来了,后续就是这些情况。现在这么说ec坏的可能性很大啊。但是搞不懂ec坏cpu为啥会发烫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更换PU1701这个管子试试,之前碰到一个联想Y700的跟你差不多,开机时候一切正常结果进系统时候马上大电流
...

我跑线了,pu1701是待机5v电感的电源管理芯片,大电流瞬间5v不变  就是cpu电压和公共点电压有跳变

网友H:
明显LDO短路还问什么。待机芯片发烫不一定是待机芯片问题,后极短路待机芯片就会发烫,看你的情况都已经烧鸡出EC发烫了直接干EC得了还问什么。

网友I:
引用 网友C:
这个要换EC来试,不是CPU的 事,BIOS也是小概率的,电流不正常,EC烧的多

这个ec是联想专用的ec,自带程序的,都说要要买剪板的。那买EC是只要任何一张板子上的跟这个型号相同的ec就可以还是必须是这个主板版号上的剪板ec?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明显LDO短路还问什么。待机芯片发烫不一定是待机芯片问题,后极短路待机芯片就会发烫,看你的情况都已经烧鸡出EC发烫了直接干EC得了还问什么。

关键是后面ec供电对地又不短了,我就没干ec
.弱弱的问一下这个ec带程序,是要买这张板子的剪板ec还是这个ec型号的就行

网友J:
换屏烧主板 基本EC必坏

网友:
引用 网友J:
换屏烧主板 基本EC必坏

这个ec带程序,是必须买这张板子的剪板ec还是其他用这个型号ec的主板的剪板ec也行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换屏导致的很大概率就是CPU坏了

搞不懂 换个屏竟然把cpu搞挂

网友:
引用 网友J:
换屏烧主板 基本EC必坏

请教一下 什么原因?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楼主应该吧散热器安装上,我遇见过快亮的时候一下大电流是正常的,电流屏幕的瞬间,亲身遇见过,一定要安装散热器,不然。。。。

AMD    CPU不装铁块扇热,就会掉电  遇到很多了,

网友:
待机3V芯片发烫      一般都是3VL短路     有Ec   声卡   电容,  这种会使他发烫

网友K:
3V短路的话CPU挂的可能性很大

网友I:
引用 网友K:
3V短路的话CPU挂的可能性很大

是线性3v短路,线性3v不是不给桥供电吗

网友L:
就是CPU坏了,换屏的时候数据线搞短路了就会烧CPU里面的显示模块,现在能触发能跑电流是因为CPU里面其它的模块是好的只是显示部分烧了。这种情况很多见,最多见的就是高刷电竞屏也是40P接口,很多人以为和普通的40P屏能通用而试机,一上去就会烧CPU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L:
就是CPU坏了,换屏的时候数据线搞短路了就会烧CPU里面的显示模块,现在能触发能跑电流是因为CPU里面其它的模块是好的只是显示部分烧了。这种情况很多见,最多见的就是高刷电竞屏也是40P接口,很多人以为和普通的40P屏能通用而试机,一上去就会烧CPU。

原来如此,不过他这个是30针的屏,想来是不是带着电池换屏弄烧了

网友:
CPU可能是烧坏了

网友:
特别需要,里面的引脚定义

网友:
这种换屏烧的基本上就是CPU挂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I:
是线性3v短路,线性3v不是不给桥供电吗

RTC电路是谁供电?

网友:
一语点醒梦中人啊

网友:
抬走  U 挂了应该

网友:
上大电流肯定是还有短路的地方!搞不好就是U!

网友M:
你是机子没修好,把CPU也给搞死了

网友:
换CPU吧
百分99.5好

网友:
CPU有没有坏,结果出来了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M:
你是机子没修好,把CPU也给搞死了

同行拿来的机器说客户自己换屏弄烧了,主板上一个芯片发烫

网友:
  我也經常帶電換屏

网友N:
把EC摘了看看阻值呢    屏没装好一般都是烧EC

网友:
引用 网友N:
把EC摘了看看阻值呢    屏没装好一般都是烧EC

Ec那里不短了就没再搞ec  好  试试

网友O:
单U的机器很难弄。报高了客户不修,报低了白干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O:
单U的机器很难弄。报高了客户不修,报低了白干。

是啊  那这种干u的都是咋报的价啊

网友C:
引用 网友I:
这个ec是联想专用的ec,自带程序的,都说要要买剪板的。那买EC是只要任何一张板子上的跟这个型号相同的ec ...

一般都是同号的主板上剪的,其他板上的程序不一样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一般都是同号的主板上剪的,其他板上的程序不一样

谢谢,板子太新,料板只有两家卖,还贼贵,从卖家发的图片看到ec被干过  ,就没再试欲望了

网友(2022-01-24):
能帮我看下这块板  PU101  是啥芯片或者丝印不

网友:
这个机器明摆着是叫你赚钱的,结果你没赚到钱,还把自己给折磨得很苦。

这个机器明显是在保的机器,即使是用户自行换屏导致的,售后那边只要你不说,他们也不会管,只要没有明显的物损即可,送去售后,很轻松的赚钱