显卡电容掉了,怎么补

楼主(2021-12-08):
显卡电容掉了,该用多大的电容补上?

网友A:
掉了3颗电容,现在显卡不亮了。问题是这3颗电容的参数怎么获得?

网友B:
金手指的补0.1uf,可以拆料板的显示接口旁边的电容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金手指的补0.1uf,可以拆料板的显示接口旁边的电容

料板不用是同型号的显卡吧

网友C:
这个是耦合电容,只能拆同位置的,不能用其它的电容代替

网友:
同型号同位置最好

网友:
同容量,直接补

网友:
耦合电容吧  直接料板上拆过来  容量一样基本没问题吧

网友:
0.22uf or 0.1uf

网友:
找废旧亮机卡,或者台式机料板上拆

网友:
坏显卡上拆。、、

网友:
找个料板,按照位置搬过去即可

网友:
找个废卡补过来。

网友:
焊盘都掉了,不补焊盘不好焊上去。耦合电容成对的需要一致容量,那一排都是一样的,可同系料板也可拆一个电容下来量0.22或0.1uf

网友:
这个电容主板和显卡上多的很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拆显卡同位置的电容就行

网友:
找显卡同位置的换上就行。藕合电容。

网友:
费显卡插口边上拆换上就行了

网友:
耦合电容吧  直接料板上拆过来

网友:
从料板相同位置拆就行

网友:
有热风枪吗,有的话在料板上拆就行了,不难啊,如果没有有那就难了。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这个是耦合电容,只能拆同位置的,不能用其它的电容代替

还必须要同位置?那一排不都是一样的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还必须要同位置?那一排不都是一样的吗

同位置就是一排的意思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这个个头差不多的都可以换

网友:
料板上一大堆啊 这还用问

网友:
这不就 普通的小电容吗? 20V 0.1-0.5UF的 都行, 实在没找到 新的,  拆 SATA口附近的也行。

网友:
换个一样的大小不就可以了吗

网友:
耦合电容   料板的显卡位置    一对一对的   N多  随便拆2对  就行了  ,成对换比较好

网友:
特别需要,里面的引脚定义

网友:
找废板,在上面直接搬过去,考研的就是基本功,

网友:
最好找个一样的料板

网友E:
既然问出来了,就一个适合你的方案:换显卡

网友:
按照图纸找一样容量的,或者找料板相同位置,以上都没有的话,找相同大小的电容

网友F:
依次按图纸/拆相同位置的/相同大小的

网友:
这个电容不大啊

网友:
发挥你的手艺啊

网友A:
引用 网友F:
依次按图纸/拆相同位置的/相同大小的

那就要有一样的坏卡才行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既然问出来了,就一个适合你的方案:换显卡

从用的角度来看,你的建议很好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那就要有一样的坏卡才行

我最后的一个大小是指个头的大小,从其他主板上找个头大小一样的电容换上。最好是按照图纸买相同容量的电容,没有图纸的话就找相料板显卡差不多位置的电容,都没有的话就找个头大小一样的电容,这样说能明白吗?

网友:
主板PCIE槽子旁边一排大把耦合电容随便拆过了换上就行了

网友:
找大小一样的就行

网友:
如果还不放心就从坏的显卡上拆

网友:
搬运 显卡自己板子上的 大小一样的 滤波电容,然后找别的板子电容补 滤波电容,一般厂家 在设计时 电容都是能设计一样大的都设计一样大的 这样容易采购

网友:
各位说的对。。

网友:
找不要显卡,插口位置电容应该都可以的

网友:
找显卡一样的电路拆一样大小颜色相同的耦合电容换就可以了 一大把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掉了3颗电容,现在显卡不亮了。问题是这3颗电容的参数怎么获得?
无极性电容不需要看参数,随便找个大小差不多一样的焊上去就好。

网友:
随便拆耦合就行了,外观大小一样的就行

网友:
其他显卡拆过来补上

网友:
直接在坏显卡上面拆 多简单的事情啊

网友:
以上诸位回复的都挺好的。

网友:
这个很好补啊,这个电容到处都是

网友:
可以使用万用表的电容档进行初测,判断它是10nF、100nF、220nF的哪款,再换新的相同规格的电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