工控主板开机600ma是个什么鬼

楼主(2021-12-09):
来个大佬帮帮菜鸟,一套n2500工控机,开机不显示,通电各电压都正常,内存cpu供电也正常,待机20ma,开机600ma,插不插内存都是600ma左右没有跳变,没有修过这种低功耗工控机不知道实际正常电流,也没有图纸,bios更加没有,完全不知道何处下手。

网友A:
一般来说cpu电压出来了应该主板供电基本都没有问题了吧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一般来说cpu电压出来了应该主板供电基本都没有问题了吧。

来个高手指点指点一下啊

网友:
不知道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