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hinkpad s2 3rd开机不显

楼主(2021-12-09):
thinkpad s2 3rd  板号:17821-2M   开机报警(音乐声,不是嘀嘀声的)不显示 测各电感电压正常   其他外设也拔开了  裸板接喇叭也会报!  BIOS已刷   有修过的指导下!!

补充内容 (2021-12-24 09:46):

谢谢大家的回复啊   我刷了17821-1N的BIOS就正常了

网友:
以前也遇到过THINKPAD一机(忘记型号了)  触摸板有问题也会报这种声音的   但这机不是!

网友A:
外接键盘试试  大写可以切换就换个屏试试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外接键盘试试  大写可以切换就换个屏试试

谢谢建议啊  这种不接外设也报警的?那我去试试  谢谢啊

网友:
几声报警  屏线接口看看

网友:
我来学习的等大神

网友:
可能是CPU问题。

网友:
谢谢大家的回复啊   我刷了17821-1N的BIOS就正常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