技嘉Z270-HD3不亮机的维修。和大家分享。

楼主(2021-12-09):
技嘉Z270-HD3到手,不亮机,停停转转,这个拿手啊,心想,直接说可以搞定,打发走客户开始修。

测VCORE为0V,VCCSA和VCCIO为0V,VCCPLL为1V左右,VCCST_VCCPLL为1V左右,VCCPLL_OC为1.22V,VPP_25 ,内存供电都正常,那就修VCCSA和VCCIO了,记得好像是先出VCCSA,

实测VCCSA_EN为0V,测DCQ3不正常,高进高出,换了它,结果具然一样,测DCQ4条件也不满足输入为低,受控于VCCIO, 也就说先要先出VCCIO后出VCCSA,好吧,先修VCCIO,

实测VCCIO_EN为0V,

DCQ7高进高出,显然坏,更换后,具然VCCIO_EN还为0V,不用多想,RT8120D干掉,结果还是一样,不行,拆了DCQ7,还是一样,RT8120D在一个A78LMT的板上拆的,其实是好的,但是没什么可以排除的了,从H81上拆了一个RT8120D换上,结果还是一样一样样,,,头大了,仔细再测VIN 2 3,VRM_PWRGD等,没发现不对的地方。这么简单的故障具然搞不定,头大了。。。

没办法,拆了DCQ2,VCCSA_EN为高电平了,VCCSA为1.0V左右是出来了,VCCIO及VCCIO_EN还是0V,

万用表测DCU1 8120D的条件,VCC5正常,各脚对地没有什么明显阻值小,EN死活为低电压,没办法了,上波波,波波买来基本没用过,也不太会用,用了波波发现问题。

测VCCIO_EN_1其实已经上到1.2V左右了,只是时间太短,用万用表完全没动,好吧,再测8120D的输出端UGATE是这样的

我设置的上升沿5.2V,有非常短暂的波出来,再测LG/OC如下

也有短暂的波形出来,但是比UGATE更短,那么可能LG出去控制的电路可能有问题,打上下管阻值看起来无异常,周边在线打阻值,也看不出来啥,但是这个DCR18在线测阻值3左右,看图有26K左右,还是拆出来测,结果拆出来后,一个脚腐蚀,测不出来阻值,到处找26.1K的电阻没有,在一个78LMT-S2上找了个27K的装上,实测VCCIO_EN出来,1.2V,VCCIO也出来0.94V左右,VCORE复位都出来了,马上接上真U,开始用的是个烧过的不亮机的I3 6100,结果,,,,不亮机,心里凉的不行,开多几次都不行,以为BIOS啥的也不行,看了一下U

I5 9400F,也是烧坏的一个,,,敢紧换上I5 6500, 也是烧过的进不了系统的,开机画面出来了,,,

这次全靠示波器的功劳,买回来两个月没怎么用过,感觉作用不大,本来经常遇到不定时断电的板子心想有个示波器可以提高很多,结果基本没派上用场过,偶而测测BIOS波形,其实我知道是我太菜太菜的原因,,,板刚修好亮机还没有测系统,刚刚修好这个板就分享出来给大家,希望对新手朋友有帮助,写的不好,请见谅。

网友A:
这个示波器多少的 好像提高级的 驱动下管输出不正常也会影响开启信号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示波器多少的 好像提高级的 驱动下管输出不正常也会影响开启信号吗

这是最便宜的,普源,DS1102Z-E ,1590元买的。。。我想应该是保护了,有短暂的输出,

网友B:
每天看帖,学习学习,积累各品牌板卡维修经验!师傅手艺上乘!

网友C:
技嘉的老毛病了,8.2K上拉电阻和控制管最爱坏了。

网友:
很多全换了都没用,直接拆控制管简单省事,稳定

网友:
拆件的话那些搞收翻新板折又不会要,哎!靠修板挣 不到钱的。除非你修自己客户的,客户还得非常多,修个不完

网友:
电阻腐蚀;,修好久行,

网友D:
示波器我一直在吃灰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示波器我一直在吃灰

示波器我们修台式主板真的派不上多大的用场,笔要本的可能用的多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技嘉的老毛病了,8.2K上拉电阻和控制管最爱坏了。

说的是,我也常修到这些电阻及芝麻管坏的,不过还是有很多不定时断电基偶而自动重启的修不好找不到问题,兄弟可有好的方法。

网友:
上完i5九代又上i5 六代的?z270是对应7代的cpu,上6代应该可以点亮,就算u是好的,上9代怎么可能支持

网友:
你判断mos管和三极管的方式是,高进高出,这招不太好用啊!还有你那个主板,支持的cpu范围挺广泛的,好扯淡,好神奇。

网友E:
看得有点晕,结论和过程似乎逻辑不符,或者开始万用表测量有误?vccio_en和vccio_en_1倒底哪个没有?看结果似乎本来就都有?只是芯片后级被拉低,却去前级找毛病?

网友:
修好就是好事,

网友:
感谢老哥分享的经验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看得有点晕,结论和过程似乎逻辑不符,或者开始万用表测量有误?vccio_en和vccio_en_1倒底哪个没有?看结果 ...

VCCIO_EN_1没有,EN有,IO发出来的信号没有问题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每天看帖,学习学习,积累各品牌板卡维修经验!师傅手艺上乘!

就我这手艺还上乘?大神看了都不想说话的都懒得理。。。我只是想发点贴希望更多人愿意把自己的经验分享出来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