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3更换了屏幕面容ID就不能用?简单几招修复,再也不担心会失灵

楼主(2021-12-09):
  从iPhone X开始,面容就像“神”一样的存在至今,不过今年的iPhone缩小面容尺寸以表示有所改变!虽然面容带来了更安全、更快速地解锁功能,但是这面容损坏率也是非常高的,手机系统升级、进水,或者磕碰都有可能造成面容ID不能用的情况,那我们该如何解决呢?

  不过今年的 iPhone 13增加了难度,手机屏幕不能再私自更换了,意思就说是一旦更换屏幕总成就会导致面容ID不能用。

  解决方法就是需要从原来的屏幕上拆除芯片,再焊接到新屏幕上,才能恢复使用 Face ID,苹果也做出回应称会发布一个软件更新,使得第三方换屏后Face ID不报错,只能说苹果的招数越来越多了!

面容ID为何这么容易损坏?

  面容ID组件在手机最上方中间顶部位置,这里的防水胶是整个手机中最窄的。使用时间长了防水胶就会老化,防水效果就会大大降低。如果进水或者进一些腐蚀性的液体,就会导致点阵器损坏,造成面容ID无法使用。

  手机进水(浸液)导致

  水下拍照、冲洗手机、下雨天在雨中接打电话、带入浴室、用蘸水的毛刷清理听筒网等等这些情况,都是由于液体进入手机导致面容组件损坏。

  重摔或者磕碰

  手机不小心掉在地上,不小心碰到桌子角上,这种情况一般容易损坏点阵投影器或者红外镜头,如果点阵投影器损坏一般提示高一点低一点,红外镜头损坏一般提示面容id不可用,甚至连摄像头闪光灯都打不开。

  自行更换屏幕或者换电池撕裂排线

  自己换屏幕或者换电池,会发生不小心触摸到点阵器,或者拆断听筒排线、红外摄像头排线等。

面容ID不能用的解决方法

  故障现象表现为:

  1.手机正常使用发现面容不可用,保持在取景框内,移高移低,多数为手机听筒排线问题,也有点阵器损坏的。

  2.设置面容时直接提示移高移低多数为点阵进水损坏。

  3.开机时直接提示面容不可用,前置排线、红外感应、主板都有可能。

  一、尝试还原所有设置

  面容ID提示无法正常使用,可以借助“还原所有设置”的方法来尝试解决。其实,这并不会删除iPhone设备内的数据,只是单纯的还原曾经设置的信息而已。具体操作:

  打开设备找到“设置”-“通用”-“还原”-“还原所有设置”即可,然后重启设备再次尝试使用Face ID功能。

  二、系统升级引起的

  如果你的iPhone手机屏幕上提示“面容 ID 不可用”,可以尝试重启设备。其次,苹果系统一直在不断地更新,更新过程中可能也会遇到各种问题,这时我们可以尝试使用爱思助手或 iTunes重新刷机,不过一定要记得备份重要数据哦!

  将iPhone连接至电脑,打开爱思助手 PC 端,点击“专业刷机”-“一键刷机”,选择所需要的固件,勾选“保留用户资料刷机”,然后点击“刷机”并耐心等待刷机完毕即可。

  三、移高移低

  一般这种情况都是面容组件点阵发射模块出现问题引起的。拆机,拿下点阵模块,在专业的检测仪器上检测为熔断状态。

  连接专用软件,先解绑掉原数据。解绑后拆下点阵模块,把原芯片拆掉,处理好焊盘,并更换好pojie后的芯片,然后再连接专业的软件进行数据绑定就可以搞定。

  四、红外排线出现撕裂

  可以直接更换一条排线或者用飞线的方式进行解决。

  五、听筒排线

  听筒排线上有距离感应模块、听筒、环境感光模块,要把距离感应模块和环境感光模块一块焊到好的听筒排线上才可以。

  装前听筒排线时要非常注意:固定螺丝时,一定要注意螺丝长短,如果上错螺丝容易把好的屏幕给损坏,导致屏幕绿线等情况。

  而且听筒排线上的中间那颗电容如果短路的话,会造成手机耗电快面容不能用的情况,直接更换即可。

  六、前后置摄像头损坏

  拆下摄像头组件,从组件中剪开更换前置摄像头即可。

  以上就是为大家介绍的苹果面容ID不能用的的解决方法,你学会了吗?如果你也遇到了手机问题,可以给我留言,会为您一一解决的哟!

网友:
学到了系统的知识

网友:
下个版本就会修复faceid 不能用的 ,苹果被迫要妥协了

网友:
细心很重要,

网友:
知识又增加了

网友:
又学到了 谢谢楼主分享经验

网友:
快40了 不知道还能学会这个不???????

网友:
15.2版本解决了这个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