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打印机]
S2110,机器出现010-327问题处理

楼主(2021-12-09):
S2110打印机,待机情况下打印唤醒时出现010-327错误代码。关机重启后解决,但是待机打印时大概率继续出现010-327错误。
    经检查,定影灯管工作正常,但是查询维修手册,010-327错误代码为定影温度未达到指定的值。
    遂拆开定影,经检查, 造成问题的原因为定影里面的热敏电阻积碳过多,造成热敏电阻无法完全接触到定影上辊,机器感知温度不足造成的。通过清理定影内的热敏电阻上面的积碳,热敏电阻可以完全接触到定影上辊,问题解决。
    主要是这个问题貌似网络上基本没有解决方案,能查到的都是让直接更换定影组件,所以发出来。
就是图里的这两个热敏电阻
PS:如果S2110如果出现E1,请检查进纸传感器的弹簧是否脱落,也有可能是定影内的卡纸传感器脱落造成的。这种一般是卡纸生拉硬拽造成的

网友:
感谢分享技术知识

网友(2022-06-28):
大佬,请问下,010-312是什么故障

网友:
请问下,我是有时报010-312 有时010-327 这个积碳我有清过,网上来了个定影来装上也是报错010-327不知道怎么搞,网上资料大概是说可以清代码,没有具体的方法,请问该怎么下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