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B85M-V PULS 掉电

楼主(2021-12-09):
2电压不 对换掉就好  拆了不行

B85M-V_PLUS r1.01.rar

点位

网友:
开机秒掉电。此时开机测量各组电压都有  会掉电

网友:
是PCH的1.5V电压

网友:
这些管子都是爱不良。不如都拆了更稳定些

网友:
换了那些搞翻新的又不要,哎,真是太难搞了。

网友:
一点点的小瑕疵都不要,真是·······

网友:
这是缺少一个电压

网友:
过程都不写,6666

网友:
开机秒掉电???????

网友:
没说什么啊

网友:
没说是啥引起的。。。

网友:
syspwrok的问题吧

网友:
开机秒掉电,今天也遇到一台

网友:
不错,思路清晰

网友:
今天也遇到一台

网友:
对此板维修过,或手头上有这板,对照图纸,可知是什么信号,当然也可根据大Ic跑线路也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