技嘉H110M-S2开机无显

楼主(2021-12-09):
一块技嘉H110M-S2,开机无显示,风扇持续转,
测内存供电1.2V,VPP_25也是2.5V左右,VCC1_0_PCH,VCCST_VCCPLL都有,VCCIO有1.04V左右,VCCIO也有0.94V左右,VIN2 VIN3 及VTT_PWRGD,VRM_PWRGD都正常,CPU_VCCST_PWOK也有0.94左右,VCORE,时钟,复位等都正常,但是蜂鸣器不叫,不显示,BIOS无波形,VRM芯片上面的几个管子也稳定,没有电压偏低,BIOS刷了好几次了,替换ME刷都试过了,始终不跳码,BIOS无波形,请教一下,哪位兄弟遇到过,还望赐教,谢谢。

网友A:
先查一下cpu复位出了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先查一下cpu复位出了吗

CPURST有,1.05V左右,在CPU旁边的一个小电容上测的,CPUPWRGD也都有。谢谢兄弟答复。

网友:
时钟测了吗

网友:
时钟有了,而且有示波器测,不过时钟一般很少出问题的。

网友:
时钟查了哪里 复位查了哪里

网友:
时钟复位都有,这样就难了

网友:
换一个CPU试试看

网友:
把dfq1 dcu1傍边那个三条腿的en拆了看看

网友B:
cpurst都有了,那就是跑00咯。
1.量三个vid到脚座通不通。
2.bios第六脚第五脚是在按下开机键就会瞬间波形,不知道你是怎么抓的。如果这样没抓到,那就往这方向查
3.量sio的第70  71  72  73脚阻值,需要相同。

网友:
vccsa电压呢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cpurst都有了,那就是跑00咯。
1.量三个vid到脚座通不通。
2.bios第六脚第五脚是在按下开机键就会瞬间波形 ...

非常感谢回复,我一会回去查看。

网友:
VCCSA当然是正常的,谢谢回复。

网友:
可以试试10楼的方法,试过两次拆这两个管可以的了,也是有复位的板子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非常感谢回复,我一会回去查看。

目测这里应该有问题,PCH到CPU的信号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目测这里应该有问题,PCH到CPU的信号

这里是有点氧化,但CPUPWRGD CPURST都在这儿,当时简单的测了下没问题,,,今天下午上门服务了,没修,明天一定重点看一下这里,谢谢兄弟

网友:
搞定了没有老哥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cpurst都有了,那就是跑00咯。
1.量三个vid到脚座通不通。
2.bios第六脚第五脚是在按下开机键就会瞬间波形 ...

你好,IO的70 71 72 73脚阻值一样, 908左右,三个VID都有1.03V,但无波形,那一排元件无异常。BIOS第五脚无波形有0.5V电压,第六脚无波形无电压,,,正在进一步找突破点,谢谢你,   ,想请教一下,大概思路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cpurst都有了,那就是跑00咯。
1.量三个vid到脚座通不通。
2.bios第六脚第五脚是在按下开机键就会瞬间波形 ...

其实你已经告诉我思路了,我再想想办法,谢谢了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cpurst都有了,那就是跑00咯。
1.量三个vid到脚座通不通。
2.bios第六脚第五脚是在按下开机键就会瞬间波形 ...

修好了,非常感谢,从BIOS第五六脚入手修好的,BIOS波形有了之后,VID波行就有了,正常亮机了。谢谢前辈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修好了,非常感谢,从BIOS第五六脚入手修好的,BIOS波形有了之后,VID波行就有了,正常亮机了。谢谢前辈。

BIOS断线了,还是电阻坏了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BIOS断线了,还是电阻坏了?

BIOS第五脚到桥之前有个排阻,之间断线,断的不明显,像针孔大的断点,看不出来,有放大镜慢慢找出来的。多谢你的提醒,很精辟。受益了。

网友D:
你的vga接口后面有个芯片,不知道是干啥的,上次有个兄弟说也是复位都出来了不开机查到是这里的原因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你的vga接口后面有个芯片,不知道是干啥的,上次有个兄弟说也是复位都出来了不开机查到是这里的原因

谢谢你重要的提示,,,那个芯片我只知道是集显相关的,修过两三次开机所有正常无输出视频信号插独显正常的故障,换了它就好,其它真不知道还有这么多相关故障,学习了。

网友:
修好了,原因看22 24楼的回复就可以了。

网友:
学习经验了。。。我有几个板都是复位出来了不开机

网友:
跟高手学习,就不一样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cpurst都有了,那就是跑00咯。
1.量三个vid到脚座通不通。
2.bios第六脚第五脚是在按下开机键就会瞬间波形 ...

你好,我今天修到一块ASUS B85M-K PLUS有复位没波形,帮我看下好吗,多谢老铁。
https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1299368-1-1.html