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星ls22d300显示器上方出现横条

楼主(2021-12-09):
求解答,真是难搞!

网友A:
这是屏的问题,,没有办法,只能这样用着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是屏的问题,,没有办法,只能这样用着了

你确定吗?

网友A:
你也可以用通用板点一下,这样可以完全确定是屏还是驱动板的问题,,但屏的问题很大很大,,,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你也可以用通用板点一下,这样可以完全确定是屏还是驱动板的问题,,但屏的问题很大很大,,,

给个通用驱动板链接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给个通用驱动板链接

你这屏也不特殊,随便找个通用板都能点这屏,,,你这是21.5的屏,,1920X1080

网友C:
用通用驱动板(如乐华或郎朗的RT2270驱动板)点屏测试.

网友:
遇到这样的 直接报废吧

网友:
这种故障如果Y有耳朵的,自己有压屏机是可以修好的,不过看你提问题的样子,就不要折腾了。

网友:
这应该屏的问题,,没有办法了

网友:
H屏KOF坏,

网友:
屏的问题,有压屏机,就放弃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用通用驱动板(如乐华或郎朗的RT2270驱动板)点屏测试.

有推荐的链接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我的显示器最上方出现横条,唉,不晓得如何处理呢?

你打算怎么处理这块屏?卖不上价格,低价卖不甘心。

网友:
屏坏了,一般是放弃。

网友:
三楼说的够多了~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