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教联想ih61m不触发 估计是通病

楼主(2021-12-09):
开机针有3.3v U52没有转出3.3  Q48

3.3V Standby Power 无电压,来自U52,+VCC5_SB无电压,来自Q48,

S极+ATX_5VSB有5V,G极也有5V,D极自然就没电压

已经发现好几片这样同样的问题了 有没有修到过的 请说一下。。

网友:
按时序查SYS VSB_OFF之前的条件是否满足。

网友:
外接个电源看后面功能有没有异常

网友:
这个问题修到过

网友:
楼主,修好了回复一下啊,

网友:
大神,查到是什么的问题了吗

网友:
SYSVSB_OFF这个为5V高电平  什么前提 能拉低这个5v

网友:
这个是触发后才开启的电路吧

网友:
今天也遇到一台

网友:
这是P沟道的管子,Q48的G级要为低电平,才会导通,

网友:
所谓的通病就是桥挂了

网友:
1、查sysvsb_off是不是为低电平;2、Q48是否损坏;3、查后级是否短路拉低

网友:
直接把q48拆了

网友:
拆了也不行,把另一个电路补上也不可以  主要的是io 那里
SYSVSB_OFF这个为5V高电平

网友:
可能I/O坏了

网友:
输出端短路吗

网友:
几个电压都要量一下?

网友:
大神还没有吗

网友:
更换r749、r737试下。

网友(2022-01-19):
这个情况 遇到七八片了  还没有大神修到过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