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原机备份]
升腾D610 centerm 测试ok 保证亮机

楼主(2021-12-09):
升腾D610 centerm 测试ok 保证亮机 bios

升腾d610 ok.rar

网友:
板子不多见加分

网友A(2022-04-13):
刷该bios后,机器不能启动,由于bios没md5数值无法确认bios的完整性,无法是什么原因导致

网友(2022-11-27):
引用 网友A:
刷该bios后,机器不能启动,由于bios没md5数值无法确认bios的完整性,无法是什么原因导致

请问是怎么刷进去的我这刷不进去有保护

网友(2023-01-04):
能启动但是安装不了其他系统

网友:
我的C33和D610一样吗

网友(2023-03-11):
可以开机检测不到硬盘

网友(2023-04-13):
感谢分享,有空刷一下我那台有密码的D610

网友:
感谢分享,不知有无密码和快捷键设置

网友:
刷完直接黑屏,启动不了又是一个试验品

网友:
可以分享一个刷这bios的工具软件吗?fpt.efi我找不到,谢谢了

网友(2023-11-01):
我的小主机进不去系统了,能找到BIOS真是太好了

网友(2024-03-24):
我的不知道设置了BIOS哪里 结果没显示了,下载这个试试看

网友:
大哥密码多少

网友(2024-05-11):
这么好,谢谢,期望能解锁

网友:
编程器可以刷吗

网友(2024-09-04):
只要是升腾D610都可以解锁吗?有分J1800和J1900吗?

网友(2025-01-24):
进BIOS里刷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