蓝宝石 RX590 显存报错修复不了可以屏蔽通道吗?

楼主(2021-12-09):
如题所言:一张蓝宝石RX590的矿卡、显存测试D通道有一个地址线报错、拆掉显存测量数据线对地阻值正常、核心重植故障依旧。

就这种放弃维修太可惜了、在此求组论坛大佬、可有一试的妙招提供一二

网友A:
可以联络论坛精华贴的大佬,修改BIOS,屏蔽某一个显存通道。  大佬id:轩辕思天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可以联络论坛精华贴的大佬,修改BIOS,屏蔽某一个显存通道。  大佬id:轩辕思天

他那个是N卡的  我搜了一下  好像不能改A卡的

网友:
如果换显存还是报错的话,有可能是板层问题,也有可能核心损坏了,核心损坏测量不出来的。祝楼主能尽快修好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