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IH81m v1.0主板原板备份的BIOS点不亮了

楼主(2021-12-09):
联想IH81M主板好板.换G3260 CPU后重启黑屏 .所以就下载了个BIOS文件用编程器刷进去了.刷完点不亮..于是就把之前原板备份的BIOS重新刷回去居然也点不亮了

网友A:
放电,或者第二天再试试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放电,或者第二天再试试

好的谢谢回复

网友B:
有可能忘拔电源=数据加热后消失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有可能忘拔电源=数据加热后消失了

从新找对应的bios耍一下吗

网友:
是不是焊盘问题或者BIOS芯片问题呢..郁闷

网友C:
这个焊盘问题吧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这个焊盘问题吧?

左下第8针焊盘有问题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