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,建兴电源这个IC型号,,

楼主(2021-12-09):
有一个建兴电源爆了一个IC,是七脚的,不知道什么型号,有大神支招吗?
求助

网友:
里面找尸体啊,7脚看看是不是TNY268系列

网友:
楼主拍照片7脚看看是不是TNY系列.................

网友:
这个好多电源都采用此款IC

网友(2022-01-14):
3楼的正解,拆下来量一下板子上的脚位做对比,就能找到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