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是个什么电路

楼主(2021-12-09):
各位师傅,手里有一个移动硬盘,插电灯亮但不闪烁也不读盘,应该是这块板子坏掉了,师傅们 谁知道这是什么电路,有没有维修思路给小弟指点一下,在此谢过!

网友:
换一块硬盘试试,或许硬盘坏了

网友:
直接插台式电脑试下硬盘,盒坏了换盒,硬盘坏了,直接扔~

网友:
这个是3.5寸移动硬盘转接器,闪烁说明这个转接器和电脑通信良好,但是和硬盘通信有问题,有可能硬盘坏了,你直接插其他电脑上试试

网友:
简单的测试硬盘好坏,还是不难的吧,,

网友:
直接把硬盘接台式机上就知道是不是硬盘坏

网友:
谢谢楼上师傅们的建议,昨晚上回家用显微镜看了一下,原来是这些针脚断了导致。

    请注意,我说的是“这些”,而不是一个,好家伙整个一排断了好些个!我就纳闷了,怎么会断这么多呢?后来我仔细琢磨了一下,应该是这个移动硬盘盒的设计缺陷,大家看我分析的对不对:首先是线路板没有与硬盘盒硬固定,没有螺栓或者打胶处理,而仅靠这个插排插接在硬盘上,插排与与线路板也没有硬固定,只靠一排针脚连接,随着usb插头的不断拔插,势必就会对线路板造成冲击,进而对插排上的针脚造成频繁的弯折,时间一久就会断裂,当然我这个硬盘好多年了,不知现在的厂家有没有改进,本来想网上买这种sata插座,也就几块钱,但闲着没事加上要用硬盘里面的文件,所以干脆飞线处理吧(手好一顿哆嗦。。。),抹了点绿油。

涂上胶,ok!

网友:
这有必要修吗

网友:
插座几块钱,讲真真没必要修,只是盘内资料无价,加之等着用,网上买等不及

网友:
换个新盒子比这个方便,还是3.0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