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070ti公版pcb核心供电只

楼主(2021-12-09):
1070ti公版pcb核心供电只有0.3v,有没有知道怎么回事
芯片是up9511p。
我量过的电压都标出来了。

网友:
0.3V不正常的,看下BIOT电容,和供电,开启都正常不

网友:
核心供电在复位以后是由核心的VID控制信号发给VR控制器来实现动态调节的。在不装核心或者显卡还没复位的瞬间,VR控制器一般有个默认的0.8V左右的boot电压产生。现在只有0.3应该就是核心发出来的信号不太对所致,可以用示波器看看VR控制器对应的VID输入端,up9511p就是39pin。把这个pin和核心之间信号断开,就应该一直是0.8V不变了

网友(2022-03-14):
这个图纸有吗??有偿求图纸