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3490无背光求助

楼主(2021-12-09):
1234脚12V 78脚正常3.3V 40脚5V 28 29 30 31 都正常 这么就无背光了  请求各位指点

网友A:
那就看屏啊   有没有升压  保险烧没烧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那就看屏啊   有没有升压  保险烧没烧

屏没有问题 换过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屏没有问题 换过

那就看屏线 和显卡这些 DELL不亮基本就这些幺蛾子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那就看屏线 和显卡这些 DELL不亮基本就这些幺蛾子

屏线感觉有没事

网友:
39 40  电压

网友:
39 开启有没有

网友:
屏线你是怎么感觉出来没事的?

网友:
19v的电压都没有

网友:
查一下LID  我记得我上次修了一台  也是没背光  各种条件都查了   最后发现是LID的问题

网友:
10脚---14脚短接。参考我发过的贴子。这机器应该是挑屏。

网友:
背光问题无非是主供电 ,背光开启 ,还有亮度调节吧

网友:
11  14正常吗

网友:
在屏上面找en pwm看看

网友:
27脚看看有无电压,应该有近3v.如果小顺着查下

网友:
换个屏试试看

网友:
是不是要分原装屏

网友B:
有的 今天问他找到了  不在屏街口处  意料之外

网友:
40针的edp怎么针脚定义不一样呢?不应该是统一的吗?

网友:
VCC,EN,PWM就这三个条件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有的 今天问他找到了  不在屏街口处  意料之外

找到了?是什么问题?LID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