今天修了一个华硕970亮机进系统

楼主(2021-12-09):
今天修了一个华硕970亮机进系统黑屏,打了一下波形只有两路供电正常,然后把更换电源管理芯片asp1212,还是故障依旧,然后换了协控故障依旧,换了mos管故障依旧

网友:
你这是下修啊,啥问题都没搞清楚就开干

网友A:
温控排除下,通信测量下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温控排除下,通信测量下

温控怎么排除

网友:
图纸找呀。

网友:
还以为修好了,

网友:
排除法维修

网友:
黑屏时候测量供电 那一组没有?

网友:
好好看看电源管理芯片的原理,看看啥时候应该出几个相位的输出

网友:
先刷BIOS然后看下你电源供电是否充足

网友:
协控没有换对型号

网友B:
问题已解决,协控型号换错了,有时丝印很不准确,电路图型号买的协控换上就好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问题已解决,协控型号换错了,有时丝印很不准确,电路图型号买的协控换上就好

这个还有协控的吗?协控零件是什么型号的?

网友:
温控怎么排除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这个还有协控的吗?协控零件是什么型号的?

大神说一说原因换一样的芯片修好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这个还有协控的吗?协控零件是什么型号的?

协控是丝印4J=校准

网友(2022-01-08):
先干芯片,干到一个是一个,问题在于要换对的,不然会被搞到歧略上去的。

网友D:
我收了一张这个卡,板子上是海力士的显存,进系统gpuz读的是三星的显存,花屏,懵逼,不知道给哪里下手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我收了一张这个卡,板子上是海力士的显存,进系统gpuz读的是三星的显存,花屏,懵逼,不知道给哪里下手

找图纸,改strap电阻对应到海力士显存,还花屏就跑测试干对应显存

网友D:
引用 网友E:
找图纸,改strap电阻对应到海力士显存,还花屏就跑测试干对应显存

多谢,还没搜到图纸,刚才就是量了一下进系统显存电压1.6V,进mats里面显存电压是1.3。还在懵逼中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多谢,还没搜到图纸,刚才就是量了一下进系统显存电压1.6V,进mats里面显存电压是1.3。还在懵逼中

显存频率越高显存电压越高的。看一下原厂bios的显存boost频率然后mats超频测一下。但你bios读到三星显存其实板上是海力士,bios里用的显存时序肯定是不对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