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urface]
pro4 ,开关芯片问题

楼主(2021-12-09):
除了这个3.3v,其他几个脚,127635脚都是2.5v,是不是这个芯片坏了??

网友:
先换芯片试试

网友:
这个鬼地方已经换好多了

网友A:
先换个芯片吧,有可能阻值都不正常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先换个芯片吧,有可能阻值都不正常了

这个破主板,到处都有问题,已经换好多零件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