红米5plus刷机问题请教

楼主(2021-12-09):
原来故障开机卡白米不进系统 ,能进fastboot模式,
后用qpst刷机后彻底崩溃,刷完电流定60ma,联机直接9008模式 再刷机总是报错,刷不过求大神帮忙分析一下,谢谢!

网友A:
去小米官网下个官方包试下呢。有可能是包不对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去小米官网下个官方包试下呢。有可能是包不对

官方刷机包一样,也不过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官方刷机包一样,也不过

字库挂了,刷机没用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字库挂了,刷机没用

测字库的各路工作电压都有  换字库的话是不是要换套件  不开机bl.锁没有解