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一下5脚芯片用什么可以代换谢谢

楼主(2021-12-09):
5V的输入 错接220了 直接烧了。请教下这个芯片的作用和有什么可替代的IC。

网友:
淘宝问下卖芯片的

网友A:
都是5V 可以直接短接

网友:
这也太狠了吧,还需要查一下别的原件是否烧坏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都是5V 可以直接短接

问下  这个是什么作用?

网友:
测一下5个引脚的电压

网友:
电源稳压芯片,应该是5v转3.3的。这种好像很多可以通用的

网友:
降压芯片,可能是5伏降为3.3伏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