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x550c 版号:x550cc 2.0

楼主(2021-12-09):
华硕x550c 版号:x550cc 2.0,找不到无线网卡,换了几个都找不到,刷BIOS无果,请大师指教,该从哪里入手。

网友A:
先换网卡呀,不行查pcie

网友B:
有图纸就查供电复位WIFI的开启,和数据对地阻值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有图纸就查供电复位WIFI的开启,和数据对地阻值

没找到图纸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先换网卡呀,不行查pcie

换了好几个网卡都不行,能认到蓝牙,认不得WiFi

网友:
看南桥背面有没有掉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