小米5 刷机遇到的问题

楼主(2021-12-09):
BL锁已解,刷机不成功 是存储芯片的问题还是运行内存的问题

网友A:
字库,也就是存储芯片的问题……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字库,也就是存储芯片的问题……

好的 谢谢指教

网友:
把你的文件夹不要有中文,试一下……

网友:
把文件里的中文名字改成英文再试下,

网友:
前几天好像遇到过这个问题,换个miflash刷机工具试试

网友:
试试miflash20200314,换个刷机包试试,

网友:
路径不能有中文,我遇到过和你一模一样的问题。路径改英文秒解决。